关于感应头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小弟现在在做一人体感应电路,想问问通常用的比较好的感应头是什么型号呀

  我用的是KDS209,不知道这种怎么样呀

  还有涅菲尔透镜,我想问问,同一参数的透镜,是尺寸大好还是尺寸小好呀

网友A:
参考一下

<BIG><BIG><BIG>增加一点感性知识</BIG></BIG></BIG>

<BIG><BIG>                          菲涅尔镜片的原理和应用 </BIG></BIG>
<BIG><BIG></BIG></BIG>
    菲涅尔镜片是红外线探头的“眼镜”,它就象人的眼镜一样,配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使用的功效,配用不当产生误动作和漏动作,致使用户或者开发者对其失去信心。配用得当充分发挥人体感应的作用,使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菲涅尔镜片是根据法国光物理学家FRESNEL发明的原理采用电镀模具工艺和PE(聚乙烯)材料压制而成。镜片(0.5mm厚)表面刻录了一圈圈由小到大,向外由浅至深的同心圆,从剖面看似锯齿。圆环线多而密感应角度大,焦距远;圆环线刻录的深感应距离远,焦距近。红外光线越是靠进同心环光线越集中而且越强。同一行的数个同心环组成一个垂直感应区,同心环之间组成一个水平感应段。垂直感应区越多垂直感应角度越大;镜片越长感应段越多水平感应角度就越大。区段数量多被感应人体移动幅度就小,区段数量少被感应人体移动幅度就要大。不同区的同心圆之间相互交错,减少区段之间的盲区。区与区之间,段与段之间,区段之间形成盲区。由于镜片受到红外探头视场角度的制约,垂直和水平感应角度有限,镜片面积也有限。镜片从外观分类为:长形、方形、圆形,从功能分类为:单区多段、双区多段、多区多段。
下图是常用镜片外观示意图:

下图是常用三区多段镜片区段划分、垂直和平面感应图。
    当人进入感应范围,人体释放的红外光透过镜片被聚集在远距离A区或中距离B区或近距离C区的某个段的同心环上,同心环与红外线探头有一个适当的焦距,红外光正好被探头接收,探头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送入电子电路驱动负载工作。整个接收人体红外光的方式也被称为被动式红外活动目标探测器。
    镜片主要有三种颜色,一、聚乙烯材料原色,略透明,透光率好,不易变形。二、白色主要用于适配外壳颜色。三、黑色用于防强光干扰。镜片还梢越岷喜

网友B:
到市场上看一下

哪种型号多就用哪种。涅菲尔透镜是机械光学装置,尺寸不同参数就不同。无论哪种,调试好了都一样用

楼主:
继续..

 人体感应对人可以起作用,不知道对动物可以感应吗 如鸟方面的动物呀

网友C:
要看动物的红外辐射量级以及和环境的温差了

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能探测到小型动物,但受人类活动如白炽灯光、火焰等的干扰机会也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