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报警电路

楼主(2007-04-20):
最近看到一块有报警功能的板子
用的是一个八脚贴片
1脚接5V
8脚接地
3脚输出

请问那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自己又查了查
发现PIC12C508也有可能是吧
不过我还没弄清楚怎么编程

网友A:
报警电路

可直接驱动蜂鸣片,也可外接NPN晶体管驱动扬声器,或蜂鸣器(驱蜂鸣器要并联电阻或电容)
适用于各种报警系统、玩具
http://www.winchip.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PELUR01&dname=TMBSA21&xpo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