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0):
什么“步进电压”?

这样问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

楼主:
步进0.1v

   就例如电源吧,设计一个步进为0.1v的电源,怎样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B:
使用数字电位器

选择适当的电阻值和步进值

楼主:
公式

  我想这样得需要一个精确点的公式吧

楼主:
能用单片机吗?

  能用单片机来控制它的步进值吗?

网友C:
实在不知道楼主问的是什么

“就例如电源吧,设计一个步进为0.1v的电源,怎样可以实现!”
这和“我想这样得需要一个精确点的公式吧”有什么关系?

网友D:
LZ大概想知道控制数据与步进电压的对应关系吧

这要根据你的系统及所用硬件来计算
例如你用8BitD/A来做,满量程输出为5V,则最小输出为5÷256=0.01953V=19.53mV
每步进0.1V对应的数值为5
你要想得到整齐点的数,只要让满量程输出为5.12V就行了
LZ提问的方法太让人摸不着边际了拉,晕

网友E:
是啊

楼主说清楚啊
用不用单片机DA之类的,DA输出是线性的,没什么公式,都会

楼主:
回8楼

控制数据与步进电压的对应关系,对你那样算的话,结果太理想了,实际相差太大了,有没有一种相对精确点的设计方法

网友D:
产生较大出入,那是由于你的程控电源内阻太大,吃不起负载

你若想让输出的步进电压做功,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处理包括: 阻抗转换→功率放大→反馈控制.
例如加电压跟随器,加功率放大级,加电压负反馈,电流负反馈,这是用硬件来实施的,反馈信号送到功放级的增益控制端.
想做成数码式的,则需要对输出电压采样,a/d转换后由cpu进行比较,对输出d/a进行反馈控制.
由于涉及因数较多,算也只是算个大概.并且你要对你的负载特性要有数据概念.通常用调试的方法比较简捷.

下图是俺做过的一个产品中程控电压源部分.供参考.
TCL7528是双路8位D/A,其中A路D/A产生一个步进电压,输出到B路D/A的基准电压端,使B路D/A输出幅度随A路变化而变化,起到一个幅度调制的作用.
TDA2030是功放电路,设计中用了较深的电流负反馈,从而保证全程范围恒流输出误差<3%的技术要求.

网友F:
tyw说的好呀

   我也打算做个数控电源,用pwm做,占空比为千分之一到1;然后电平转换,跟随器。实现9-36V的输出,对输出进行AD采样,修正pwm。

   实现键盘输出多少就是多少,希望误差做到0。1V。老是调节电位器很麻烦的。

网友C:
tyw那个图,好像是电疗机

网友D:
"买帐"好眼力,确实是电疗机

是中频脉冲治疗仪,要求调频,调幅(90%),恒流(5%),恒压(5%)输出.整个设计还是比较紧凑的.这是俺以前的一个产品.
全部花头籍助7528来实施.告诉你一个信息,双路(独立)8BIT-D/A才12元左右.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了.
那种单片机带的8路D/A做不了这种动作,这实际上是D/A作乘法器的应用.

网友G:
老T真是了不起。F了U了。

网友G:
也说。楼主的思维方式太“公式”了。

要增广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