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07-04-20):
想用自恢复保险丝,但是表帖的最大的才2.6A,可是项目中需要用4A的电流,所以想把两个自恢复保险并联使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

使用自恢复保险的原因是仪器表面不能安装玻璃管式的保险,不想因为简单的电流过载就需要打开机箱更换保险。

网友A:
不推荐这么用

主要是自恢复保险的特性存在离散性,转折电流很难控制,用有脚的吧,应该有安装的办法。

楼主:
有脚的那种好大啊。

去电子市场看了,是那种黄色的小薄片,大小在15×15mm左右,感觉体积大了点。要是有小一点的4A左右的有脚自恢复保险也是可以用的,但是没有看到。不知道哪个厂家生产这玩意,我去其网站上看看去。

网友B:
那种象两个叠起来的金属片的就是表贴大电流的,第二页那个

最大14A,电阻0.00x欧

网友C:
??????????

tyw 老大哥,有IXFR180N085的PDF资料么

网友D:
网上一搜就有的东东哦

IXFR180N085.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9562553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