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楼主(2007-04-21):
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菲涅尔镜片的原理和应用

    菲涅尔镜片是红外线探头的“眼镜”,它就象人的眼镜一样,配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使用的功效,配用不当产生误动作和漏动作,致使用户或者开发者对其失去信心。配用得当充分发挥人体感应的作用,使其应用领域欢侠┐蟆?
    菲涅尔镜片是根据法国光物理学家FRESNEL发明的原理采用电镀模具工艺和PE(聚乙烯)材料压制而成。镜片(0.5mm厚)表面刻录了一圈圈由小到大,向外由浅至深的同心圆,从剖面看似锯齿。圆环线多而密感应角度大,焦距远;圆环线刻录的深感应距离远,焦距近。红外光线越是靠进同心环光线越集中而且越强。同一行的数个同心环组成一个垂直感应区,同心环之间组成一个水平感应段。垂直感应区越多垂直感应角度越大;镜片越长感应段越多水平感应角度就越大。区段数量多被感应人体移动幅度就小,区段数量少被感应人体移动幅度就要大。不同区的同心圆之间相互交错,减少区段之间的盲区。区与区之间,段与段之间,区段之间形成盲区。由于镜片受到红外探头视场角度的制约,垂直和水平感应角度有限,镜片面积也有限。镜片从外观分类为:长形、方形、圆形,从功能分类为:单区多段、双区多段、多区多段。
下图是常用镜片外观示意图:

下图是常用三区多段镜片区段划分、垂直和平面感应图。

    当人进入感应范围,人体释放的红外光透过镜片被聚集在远距离A区或中距离B区或近距离C区的某个段的同心环上,同心环与红外线探头有一个适当的焦距,红外光正好被探头接收,探头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送入电子电路驱动负载工作。整个接收人体红外光的方式也被称为被动式红外活动目标探测器。
    镜片主要有三种颜色,一、聚乙烯材料原色,略透明,透光率好,不易变形。二、白色主要用于适配外壳颜色。三、黑色用于防强光干扰。镜片还梢越岷喜

可以,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

楼主:
继续

<BIG><BIG><BIG>看看人家的东东,别村的地道也有许多高高哦</BIG></BIG></BIG>
<BIG><BIG><BIG></BIG></BIG></BIG>

好了,不灌了.再灌老大要骂俺了拉

 无线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A:
tyw兄弟,怎么啥资料都有啊.

是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呢!
我想要一份,各个国家电压,插头,认证要求.无线使用这些. 能否帮找到一个最权威的.

网友B:
太好了,好人呀,顶一下

网友C:
tyw兄,厉害

   你有没有ISA的规范?

网友D:
学习中,看到别人顶,自己也得顶一下。

楼主:
to judge

世界各国电压、频率及插头对照表.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5218346.rar
世界各国电压及 插头规格一览表.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5554897.rar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1002-1996 K6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5639926.rar
各国电源插头图片.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5735558.rar

网友E:
老t叔都是从哪里整的?

嘿嘿
这么多

楼主:
to netjob

探头装低些,灵敏度调高点,捉只咪咪试一下,应该没问题,俺给厂里做的探头,常常让小狗给干扰了.

被动红外探测器红外探测的基本概念[ 2006-5-22 14:50:06 | By: zhr8 ] 1 被动红外探测器红外探测的基本概念
    在警戒范围内为什么人在移动时被动红外探测器能够发生报警信号呢?
    在自然界,任何高于绝对温度(- 273度)时物体都将产生红外光谱,不同温度的物体,其释放的红外能量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因此红外波长与温度的高低是相关的。
    在被动红外探测器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元件,一个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它能将波长为8一12um之间的红外信号变化转变为电信号,并能对自然界中的白光信号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警戒区内,当无人体移动时,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到的只是背景温度,当人体进人警戒区,通过菲涅尔透镜,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到的是人体温度与背景温度的差异信号,因此,红外探测器的红外探测的基本概念就是感应移动物体与背景物体的温度的差异。另外一个器件就是菲涅尔透镜,菲涅尔透镜有两种形式,即折射式和反射式。菲涅尔透镜作用有两个:一是聚焦作用,即将热释的红外信号折射(反射)在PIR上,第二个作用是将警戒区内分为若干个明区和暗区,使进入警戒区的移动物体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PIR上产生变化热释红外信号,这样PIR就能产生变化的电信号。 (如图)
2 动红外探测器的警戒区域感应模型分析
    任何一种被动红外探测器在其出厂说明书上都有感应视区的模型图。(如图
    那么从这个模型上我们可以了解哪些信息呢?
探测器应该安装的高度
●探测器下视区的角度应是多少
●最远的警戒范围
●最宽的警戒作用距离
●警戒角度
●可视感应带的方向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对被动红外探测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正确使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将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3 关于被动红外探测器的防宠物功能
    被动红外探测器发展到今天,在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防小宠物是被动红外探测器的一种重要的功能,每个生产厂家对抗小宠物干扰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不外乎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物理方式,即通过菲涅尔透镜的分割方式的改变来降低由于小宠物引起误报的概率,这种方式是表面的,效果也是有限的。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对探测信号处理分析方式,以美国迪信公司生产的DS835为例,主要是对探测的信号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分析其中的信号周期,幅度,极性(如图)。

    这些因素具体反应出移动物体的 速度、热释红外能量的大小,以及单位时间内的位移。探测器中的微处理器将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由此 判断移动物体可能是人还是小动物。
    由此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被动红外探测器的防小宠物的功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防宠物是相对的,相对于没有防宠物功能的探测器其误报率是大大降低了,它对小宠物的数量和大小有一定限度的。第二方面是安装位置是要有一定要求的,并不是随意的安装就可以达到防小宠物功能,在安装时,必须要仔细理解探测器的说明书中的具体要求。
4 三技术被动红外探测器中的微波探测器原理
    物理学中的多普勒原理告诉我们,在微波段,当以一种频率发送时,在微波能虽覆盖的范围内,当有移动物体时,将以另一种频率反射,这样发射频率和反射频率有一个频率差异。这种频率差异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移动物体的速度,与探测器的径向角度等。微波探测原理在理论上是比较复杂的。但在三技术红外探测器中,除了我们应该了解微波探测的基本概念之外,还需要了解微波的传播具有对建筑物的穿透性,所以如果在室内安装了三技术的微波探测器,如果灵敏度调整不当,就有可能辐射到室外,这样就可能引起误报。
5 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安装注意事项
    由于被动红外探测器是属于一种微弱信号检测设备,在安装对必须注意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如高度,灵敏度等。正确安装一个被动红外探测器,必须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是对探测器的性能特点必须了解,其次要合理确定安装的位置,最后必须要仔细调试。不能说探测器能报警就说明安装好了,那么如何确定一个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呢?
*根据说明书确定正常的安装角度
    安装高度不是随意的,会影响探测器的灵敏度和防小宠物的效果。试想一下,一个探测器装在2M高度的位置和2.5高度的位置,那么移动物体从地面移动时,切割明区和暗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不宜面对玻璃门窗
    被动红外探测器正对玻璃门窗,会有两个问题:一是白光干扰,显然PIR对白光具有很强的抑制功能,但毕竟不是100%的抑制。因此避免正对玻璃门窗,可以避免强光的干扰。二是避免门窗外复杂的环境干扰,比如人群流动、车辆等。
*不宜正对冷热通风口或冷热源
    被动红外探测器感应作用是与温度的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冷热通风口和冷热源均有可能引起探测器的误报,对有些低性能的探测器,有时通过门窗的空气对流也会造成误报。
*不宜正对易摆动的物体
    易摆动的物体将会使微波探测器起作用,因此同样可能造成误报。古注意非法入侵路线 安装探测器的目的足防止犯罪分子的非法入侵,在确定安装位置之前,必须要考虑建筑物主要出人口。实际上我们防止了出入口,截断非法入侵线路,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合理的选型
    被动红外探测器具有多种型号。 比如DS公司生产的DS820、DS720、DS9360等等,从6米到60米,从单红外到三技术,从壁挂式到吸顶式的都有,那么所要女装的探测器必须要考虑防范空间的大小,周边的环境,出入口的特性等实际状况。有时要考虑更换菲涅尔透镜来满足要求。
6 调试
    将探测器安装完中后,调试探测器是最后所要做的工作。被动红外探测器的调试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步测,就是调试人员在警戒区内走s型的线路来感知警戒范围的长度等宽放,从图中可以理解这一点。

    微波灵敏度和红外灵敏度通过步测的方法要分别调整,过高或过低的灵敏度都将影响防范效果。有时由于季节变换,冬季和夏季要对灵敏度分别调整。微波灵敏度一定不能过大,因为微波只有穿透性,在调试的时候要注意。

    第二种方法是仪表测量,有的探 测器有背景噪声电压输出接口,如 DS72O、DS938E等,用万用表的电压来测试,当探测器在警戒状态下,它的静态背景噪声的输出电压的大小,表示干扰源的干扰程度,以此判断这一位置是否合适安装这类的探测器。

    以上部分只是作者对于被动红外探测器的使用及安装方法的基本共性作一点分析,而且是基于美国迪信公司的产品技术,各种品牌在红外处理方面具有其独特的方法,因此我们在使用安装前,必须仔细阅读说明书,最重要的是通过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对探测器的特性一定能够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更好的发挥被动红外探测器在安防工程中的作用。

楼主:
自从宽带包了月,俺就不上书店,不买D版光盘了

320G硬盘也塌塌舖了,哈哈

网友F:
好咚咚,頂

樓主厲害,多謝分享

网友E:
老t叔

能帮俺查查喜连川天线的资料么?
嘿嘿
多谢

楼主:
to eeproom 不知是不是这个

PC104规范(中文).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116333527.pdf

楼主:
to 冬瓜 你想割马?火腿族吗?

简易共轴全向天线的制作
共轴全向天线常用玻璃钢管做外壳,故俗称玻钢天线。该天线以高增益、高可靠性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自制的动机在很多HAM心里萌发过。这里介绍一种方法,工艺简单,调试难度很低甚至免调试。经十多位HAM的四十多组试验,效果与厂家成品相差不大,甚至较某些厂产品优秀。
共轴全向天线由若干同相辐射的同轴振子构成。形象言之,就是由一截一截同轴线内外导体交叉相连做成(图一)。同轴线的屏蔽层充当辐射单元,内导体充当移相器,使经过它的信号移相1/2个波长。天线主体的工艺流程概括为:
(1)截取同轴线(50Ω或75Ω)若干段;
(2)两端剥开(图二)浸松香、镀锡;
(3)将一段的内导体焊接另一段的外导体(图三),依次连接所有同轴线;
(4)连接点质量检查,要求无虚焊、无短路;
(5)用胶布或热缩管固定连接点,确保不断线,不短路。
工艺虽然简单,每段同轴线到底应该多长却不易掌握。在430MHz,2mm的长度误差,就会带来3MHz的频率误差!这成为众多HAM制作失败的直接原因。前已述及,每段的长度相当于1/2波长。由于信号通过同轴线时波长比真空中短,每段同轴线的长度必须相应缩短。考虑到终端电容和工艺因素,还须再乘上一个修正系数。最终的计算公式为:
(在这里插入公式1) L=(c/2f)Kξ (1)
其中L为每段同轴线的长度,c为光速,f为频率,K为速度系数,ξ为修正系数。修正系数通常取0.970~0.990,对于50-7的电缆,推荐选取0.985(430MHz,高塔用)。速度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在这里插入公式2) K=(ε<SUB>r</SUB>)<SUP>-1/2</SUP> (2)
其中ε<SUB>r</SUB> 是内外导体之间绝缘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这是难点所在。即使同一种型号的电缆,不同厂家的产品,甚至同一厂家不同时期的产品,ε<SUB>r</SUB> 值都有能使制作失败的差异。如何获得尽可能精确的ε<SUB>r</SUB> ,是成败的关键。购买同轴线时,可以要求厂家提供该批产品的详细技术参数。如果没有ε<SUB>r</SUB> ,或者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根据公式
(在这里插入公式3) ε<SUB>r</SUB>=[Cln(R2/R<SUB>1</SUB>)]/(2πε<SUB>0</SUB>L) (3)
自己计算。其中R<SUB>1</SUB>、R<SUB>2</SUB>分别为内导体外径和屏蔽层内径,L为测试长度,C为内外导体间电容,ε<SUB>0</SUB>=8.85×10<SUP>-12</SUP>F/m。测量步骤概括为:
(1)取至少10米长的同轴线,首先剥开一段,精确测量R<SUB>1</SUB>、R<SUB>2</SUB> (R<SUB>1</SUB>至少精确到0.02mm,R<SUB>2</SUB>精确到0.05mm)。对于没有铝箔的同轴线,R<SUB>2</SUB>等于介质外径。为了准确,应在剥开后立即测量,并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如果有镀铝塑料膜,还要考虑膜的厚度。
(2)精确测量屏蔽层未剥开部分的长度L(精确到10mm)。
(3)从剥开一端的内导体和屏蔽层上各引出一根短电线,接入电桥,测量内外导体间的电容(精确到5PF)。若没有电桥,也可用质量较好的数字万用表。
(4)将上述数据带入公式3,求得ε<SUB>r</SUB> 。
得到ε<SUB>r</SUB> 以后,即可根据公式1、2计算出每段同轴线的长度。由于焊接需要一定长度,下料时必须适当延长1~2厘米。制作时须保证每段的实际长度相当于计算值。在不短路的前提下,连接所花的距离要尽可能小。
馈线与第一段同轴线交叉相连就行了。在不作任何匹配处理的情况下,设计频点的电压驻波比通常为1.5~2.0。只要没有制作错误,在设计频率附近不超过5MHz(70cm波段)的地方就能找到驻波最小点,驻波小于1.2。不论用作接收还是发射,无需匹配就有出色的效果。特别需要时,可以用开路同轴线匹配。在馈电点并联一根长约1/2波长的同轴线,然后在驻波表或场强仪的监测下修剪该线。开始时一次剪1cm,驻波减小或场强增大后相应减小步进,直到驻波最小或场强最大。
如果找不到玻璃钢管,天线亦可装在20~32mm粗的硬PVC管中。两端用橡胶塞封住后再用热熔胶密封。较长的天线,下端应留置通气孔以免夏天高温胀出。
10~12单元(430MHz天线约长3.5M)共轴全向天线的增益容易做到7~9dB(相对于全向天线)。单元数再多下去,制作难度会增大。这种天线旁瓣较小,辐射仰角容易控制。同时,天线的带宽较窄,即使用较粗的同轴线做成,也只能照顾业余频段及其附近,给抗干扰带来方便。共轴全向天线并非都由同轴线做成,常见的还有5/8波长天线阵。为了缩小体积,通常2m波段采用5/8波长共线阵,0.7m则采用本文所述的同轴阵。

网友E:
唉,这个俺有

老t叔
俺是指喜连川天线的论文或者资料
俺在做一个变形喜连川天线,想看看相关的理论
这样的手工diy,俺以前也作过,嘿嘿

网友G:
很好啊,受益非浅

网友H:
第一次看帖顶一下好了

网友I:
此帖非顶不可……

呵呵,好帖好帖,建议加裤头……

网友J:
楼主真不够意思,不把我们的硬盘撑爆他不罢休

哈哈!顶一下,拉几个垫背的!

网友K:
此贴太有收藏价值了,

UP

网友L:
非常谢谢楼主!真是辛苦了!

网友M:
TYW真是神了。

网友N:

此贴狂顶...

楼主:
呀呸,拉出去卡擦,哈哈

晕

网友O:
关于功率

一般认为小孩与成年人散发的红外线功率为10到100W

网友P:
tyw哥竟然也研究无线的.

连小冬瓜都能拍住.厉害哦.

网友E:
人家搜索的

嘿嘿
俺后来自己找到了
用英文名字

网友Q:
长见识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不知各那位大佬能否给一份世界通用的色板,
我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俺已上传本坛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俺已上传本坛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http://file.21ic.com/电子书库/电子图书百科专集总目    397篇 87.1M   pdf 版

楼主:
国标颜色色卡配方

国标颜色色卡配方

国标色卡配方P01淡紫
钛白         99.712%
甲苯胺红      0.204%
酞菁蓝        0.084%
B02 中灰
钛白        87.523%
柠檬黄       5.959%
碳黑         5.348%
铁红         1.170%
BG01 中绿灰
钛白       92.306%
浅铬黄      5.887%
碳黑        1.671%
铁蓝        0.316%
P02 紫
钛白         98.619%
酞菁蓝        0.731%
大红粉        0.650%
B03 淡灰
钛白        94.123%
铁黄         3.165%
碳黑         2.639%
铁蓝         0.074%
BG02 湖绿
钛白        82.92%
柠檬黄      16.30%
铁蓝         0.39%
软碳黑       0.39%
PB01深(铁)蓝
酞菁蓝        71.61%
铁蓝          13.88%
钛白           8.20%
甲苯胺红       6.32%
B04 银灰
钛白        93.748%
铁黄         4.472%
碳黑         1.640%
铁蓝         0.140%
BG03 宝绿
钛白        66.96%
柠檬黄      31.39%
酞菁蓝       1.58%
软碳黑       0.07%
PB02深(酞)蓝
酞菁蓝       93.605%
钛白          6.395%
B05 海灰
钛白        97.628%
柠檬黄       1.697%
碳黑         0.641%
铁蓝         0.034%
BG04 鲜绿
柠檬黄      55.82%
钛白        40.41%
酞菁蓝       3.54%
铁蓝         0.23%
PB03 中(铁)蓝
酞菁蓝        60.65%
铁蓝          19.02%
钛白          20.33%
B06 淡天(酞)蓝
钛白        99.676%
铁黄         0.232%
铁蓝         0.057%
酞菁蓝       0.035%
BG05 淡湖绿
钛白       95.527%
柠檬黄      3.185%
中铬黄      0.785%
铁蓝        0.504%
PB04 中(酞)蓝
酞菁蓝       81.773%
钛白         18.227%
B07 蛋青
钛白        98.573%
浅铬黄       1.042%
铁蓝         0.221%
铁红         0.164%
G01 苹果绿
钛白        79.95%
柠檬黄      19.65%
酞菁蓝       0.20%
软碳黑       0.19%
PB05 海蓝
钛白          73.17%
酞菁蓝        25.00%
铁蓝          1.730%
软碳黑         0.10%
B08 稚蓝
钛白        97.561%
柠檬黄       2.174%
酞菁蓝       0.243%
甲苯胺红     0.023%
G02 淡绿
柠檬黄     98.121%
酞菁蓝      1.879%
PB06 淡(酞)蓝
钛白         75.345%
群青         16.788%
铁蓝          7.234%
柠檬黄        0.632%
B09 宝石蓝
钛白        83.579%
柠檬黄      12.996%
酞菁蓝       3.224%
碳黑         0.201%
G03 艳绿
柠檬黄      96.24%
酞菁蓝       3.32%
艳佳丽黄     0.44%
PB07 淡(铁)蓝
钛白          93.38%
铁黑           6.33%
软碳黑         0.29%
B10 鲜蓝
钛白        79.151%
柠檬黄      11.810%
酞菁蓝       9.039%
G04 中绿
酞菁绿      57.55%
中铬黄      37.59%
钛白         6.50%
碳黑         0.44%
PB08 蓝灰
钛白         78.321%
铁蓝         15.431%
中铬黄        3.799%
碳黑          2.449%
B11 淡海(铁)蓝
钛白        79.269%
铁黄        10.935%
酞菁蓝       9.029%
甲苯胺红     0.767%
G05 深绿
酞菁绿      76.90%
中铬黄      16.15%
钛白         6.50%
碳黑         0.44%
PB09 天(酞)蓝
钛白         87.949%
群青          9.535%
酞菁蓝        1.270%
柠檬黄        1.246%
B12 中海(铁)蓝
钛白        60.714%
深铬黄      19.507%
铁蓝        12.151%
酞菁蓝       7.628%
G06 橄榄绿
铁黄        53.49%
酞菁绿      33.74%
碳黑         9.97%
钛白         2.81%
PB10 天(铁)蓝
钛白         97.888%
铁蓝          1.109%
柠檬黄        0.662%
铁黄          0.341%
B13 深海(铁)蓝
铁蓝        34.161%
钛白        33.119%
铁黄        30.874%
酞菁蓝       1.846%
G07 蛋壳绿
钛白       97.724%
柠檬黄      1.654%
铁红        0.565%
酞菁蓝      0.056%
PB11 孔雀蓝
钛白         51.086%
酞菁蓝       45.922%
柠檬黄        2.922%
B14 景蓝
柠檬黄      51.670%
钛白        34.315%
酞菁蓝      14.015%
G08 淡苹果绿
钛白       93.131%
柠檬黄      4.452%
铁黄        2.199%
酞菁蓝      0.219%
B01 深灰
钛白         80.178%
碳黑         12.666%
铁黄          6.375%
铁蓝          0.781%
B15 艳蓝
钛白        53.236%
柠檬黄      35.255%
酞菁蓝       7.939%
浅铬黄       3.570%
G09 深豆绿
钛白       49.621%
铁黄       32.463%
浅铬黄     15.446%
酞菁蓝      2.470%

G10 飞机灰
钛白         97.361%
铁黄          1.810%
碳黑          0.799%
铁蓝          0.031%
Y03 奶油
钛白         86.59%
柠檬黄       13.31%
大红粉        0.10%
YR04 桔黄
GY01 豆绿
钛白          76.45%
柠檬黄        19.39%
中铬黄         3.92%
酞菁蓝         0.25%
Y04 象牙
钛白         84.89%
中铬黄       11.98%
柠檬黄        3.12%
YR05 棕色
铁红        74.87%
铁黄        17.14%
软碳黑       5.83%
钛白         2.16%
GY02 纺绿
钛白          54.85%
中铬黄        42.18%
软碳黑         2.02%
铁蓝           0.95%
Y05 柠黄
浅铬黄      83.639%
钛白        16.351%
铁蓝         0.005%
YR06 棕黄
中铬黄     94.969%
钛白        2.555%
甲苯胺红    2.202%
碳黑        0.274%
GY03 橄榄灰
钛白          69.14%
中铬黄        25.63%
软碳黑         3.99%
柠檬黄         1.24%
Y06 淡黄
浅铬黄      86.108%
钛白        13.888%
铁蓝         0.004%
YR07 深棕色
中铬黄     52.850%
铁红       44.536%
碳黑        1.520%
钛白        1.093%
GY04 草绿
中铬黄        87.71%
软碳黑         8.69%
铁蓝           2.25%
钛白           1.35%
Y07 中黄
中铬黄      97.25%
钛白         2.75%
R01 铁红
铁红        97.27%
中铬黄       2.73%
GY05 褐绿
中铬黄        68.99%
钛白          17.40%
软碳黑        13.21%
大红粉         0.40%
Y08 深黄
钛白        51.53%
艳佳丽黄    48.40%
大红粉       0.07%
R02朱红
钼铬红     87.074%
大红粉     12.926%
GY06 军车绿
中铬黄       57.864%
铁红         24.070%
钛白         13.028%
铁蓝          5.038%
Y09 铁黄
铁黄        77.93%
中铬黄      14.87%
钛白         7.19%
软碳黑       0.01%
R03 大红
GY07 豆蔻绿
钛白         54.848%
柠檬黄       42.427%
铁黄          2.213%
酞菁蓝        0.462%
Y10 军黄
深铬黄     71.218%
铁红       18.397%
钛白        7.010%
碳黑        3.374%
R04 紫红
GY08 果(酞)绿
钛白         90.536%
柠檬黄        8.545%
铁黄          0.833%
酞菁蓝        0.085%
Y11 乳白
钛白       98.81%
浅铬黄      0.586%
深铬黄      0.378%
铁红        0.226%
R05 桔红
GY09 冰灰
钛白         98.984%
浅铬黄        0.806%
碳黑          0.161%
中铬黄        0.049%
Y12 米黄
钛白       95.200%
柠檬黄      2.311%
深铬黄      2.002%
铁红        0.487%
RP01 粉红
钛白        99.570%
大红粉       0.250%
甲苯胺紫红   0.180%
GY10 机床灰
钛白         78.632%
铁黄         16.718%
碳黑          4.458%
酞菁蓝        0.192%
Y13 浅黄灰
钛白       91.849%
深铬黄      3.805%
铁黄        3.358%
碳黑        0.987%
RP02 淡粉红
GY11 玉灰
钛白         91.065%
铁黄          8.364%
碳黑          0.390%
酞菁蓝        0.180%
YR01 淡棕
铁黄        71.20%
铁红        28.51%
软碳黑       0.29%
RP03 玫瑰红
Y01 驼灰
钛白          72.69%
中铬黄        25.32%
软碳黑         1.52%
大红粉         0.47%
YR02 赫黄
铁黄        62.38%
铁红        32.61%
软碳黑       4.23%
钛白         0.78%
RP04 淡玫瑰红
Y02 珍珠
钛白          97.43%
中铬黄         2.55%
软碳黑         0.02%
YR03 紫棕
铁红        70.88%
软碳黑      14.12%
铁黄        12.39%
钛白         2.61%
空白处表示该颜料很微量,或为单纯颜料。

楼主:
Pantone电子色卡(试用版)

下载 Pantone电子色卡(试用版)   http://www.qzexplore.com/color/pantone.rar
下载  用户指南   http://www.qzexplore.com/color/用户指南.doc

网友R:
顶你没商量

顶你没商量

网友S:
顶什么呀。FTP里没有东西呀。

难道已经删除了?

楼主:
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老大还在整顿,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网友S:
楼主可能没看具体情况:)

我用的是CuteFTP 8,能进入FTP,也看到其它许多东西,但在你提供的路径下没看到本贴的内容。

楼主:
那个"电子图书百科专集总目"是俺贴错地方了拉,少累哈

其他东东都在贴子上直接下载即可,原文太多太大了,若想要,俺再上传.
俺已上传本坛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http://file.21ic.com/电子书库/电子图书百科专集总目    397篇 87.1M   pdf 版

网友S:
我投降!

你看看你上图里的这个路径,我已经看了好多遍,“电子图书百科专集总目 ”里面,只有“少年儿童”或者“学生百科全书”等内容,哪个跟你本贴内容有联系??我没事下那些玩意干什么?
这么点事,连发三个贴,也不知道哪方面脑袋短路了:)

楼主:
那是"cnchip"点名要的东东,俺老汉糊涂贴错地方,哈哈,敬个礼

等你有了小老鹰就有用了.俺是给才5个月大的小孙女留着的.哈哈,晕吧!
热释红外相关资料集 65篇 25M.rar   俺已上传本坛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
http://file.21ic.com/电子书库/热释红外相关资料集 65篇 25M.rar
点右键另存也能下了

网友S:
哦这么回事,谢谢!

楼主:
传完了,有要的可去下了

网友Q:
多谢TYW前辈指教

多谢!十分感谢。

网友T:
tyw老侠 神人也

网友U:
俺算服了tyw了,简直就是网络大盗,哈哈^_^

网友V:
算了 ,不得不服啊,tyw把的硬盘共享一下嘛,我都看得流口

网友W:
抢劫!硬盘交出来!

网友X:
打个连环劫

网友Y:
谢谢!顶...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得顶了

网友Z:
tyw的帖子真是资源宝库,什么都有。

网友AA(2007-05-21):
八错

好东东就应该一起分享!

网友AB:
太棒了,不顶不行

如果能加入国外的这方面先进的东东就更完整了,而且还比较出差距。以色列

网友AC:
本论坛ftp的地址和户名密码是什么?

网友(2008-10-09):
求资料

有没有热释电人体红外感应节能灯的相关资料啊?急求

网友AD(2008-12-05):
极好

如题

网友AE(2010-08-01):
T百科! 1L下不了,嘎嘎,处理下嗒

楼主:
已上传bbs,去下

网友AF:
tyw绝对是国宝级的人物!!!

网友AG:
对无线传输又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了!

网友AH:
up,红外热释电相关原理技术,谢谢。

网友AI:
tyw是不是有个电子制作网站,我看到好多东西好熟悉哦!

网友AJ:
T叔真是神通广大。

楼主:
都是网上收集的拉,哈哈,另打碎敲不起眼,聚成一跎就扎眼了.

网友AK:
MARK,以备查询

网友AE:
T百科!下完了,谢了哈!

网友AL:
老T叔,真牛!

网友AM:
T太强了,佩服呀!我要抓紧学习啦!

网友AN:
t叔太狠了!崇拜你!

网友AO(2010-10-23):
楼主太牛了,我下载了不少东西。

网友AP:
好东西,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AQ:
乖乖,I 服了U!

网友AR(2011-03-01):
好贴!真好能用到!

网友AS:
回复 楼主:
老T在上,受小弟三鞠躬!能否收俺为徒啦?

网友AT:
回复 楼主:
TYW进你的blog能下到你所有的资料吗?
还是说到那个链接里可以下到呢?

楼主:
to 18#:
    搜索" 〓◆ "主题,可以一锅端

" 〓◆ " 符号输入有困难,可用copy方法粘贴,俺是用手写板输入的.

或者进这里:  〓★●◆▲ 新年大书包 ▲◆●★〓 , 2011.03.15 更新 New!

网友AU(2011-04-17):
T叔又出专辑了

网友AV:
回复 楼主:

赶快回复。

网友AW(2011-08-07):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哈哈,好东西啊,正想要

网友AX(2011-10-31):
谢谢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AY(2013-12-30):
虽然不懂  但也要赞个

网友AZ:
tyw so cool~
做啥工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Z:
tyw so cool~
做啥工作的呀

退休老头,专捡网络破烂,哈哈,晕

网友BA(2014-08-05):
楼主,给俺个下载的链接可好,你留的那个,现在进不去了~~,谢谢楼主,给俺个下载地址:'(俺需要 热释电的那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楼主,给俺个下载的链接可好,你留的那个,现在进不去了~~,谢谢楼主,给俺个下载地址俺需要 热释电的那 ...

已重传.去下吧,少累

网友BB:
最近公司开发了好几款和红外热释放相关的产品,之前都认为这个很好搞,可搞了后,才发现原理简单,但实际运用时相当不理想,由于产品的特殊性,用于检测人体动作,要求相当高的灵敏阳度和5米以上的距离,更有一拖三传感器方案。目前三个案子都卡在这里,请高手指点下,jiasheng0922@163.com

网友BB:
楼生,下载不了,发一份给我吧,谢谢啊,jiasheng0922@163.com  270452577@qq.com

网友BC(2014-09-14):
最近就在搞这个,之前使用的老方案BISS0001的,方案很成熟,自然容易搞定,后来用了AS083的IC,预热OK,检测失败,后来不得以还是换回BISS0001,另外还玩多眼红外,就是N个红外一起,检测触发顺序的那种

网友BD(2014-10-17):
下载,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E(2014-12-26):
不管怎么样,还是先谢谢

网友BF(2015-08-11):
进不去了吗?下载也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F:
进不去了吗?下载也打不开呢?

点击就能下载,解压需安装RAR解压软件哦

网友BF:
引用 楼主:
点击就能下载,解压需安装RAR解压软件哦

下载下来的文件解压的时候提示文件损坏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F:
下载下来的文件解压的时候提示文件损坏不知道什么情况

文件是好的,刚试过.

网友BF:
引用 楼主:
文件是好的,刚试过.

哦,谢楼主,那可能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BG(2015-12-02):
真的没有白来 资料统统收下了

网友BH:
多谢!正想了解这方面,

网友BI:
老T叔就是万能的,顶。。。

网友BJ(2016-12-09):
T叔 如果用热释电测温的话 双源的能用吗 还有热释电的响应时间一般是多少啊?T叔 跪求 跪求 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J:
T叔 如果用热释电测温的话 双源的能用吗 还有热释电的响应时间一般是多少啊?T叔 跪求 跪求 解答 ...

热释电的响应时间0.1~10Hz,(10s~0.1s)
热释电测温大小恐怕不行,只能测有无,被测物近远会影响大小. 双元,四元只是结构,灵放度区别.都能用.

网友BJ:
引用 楼主:
热释电的响应时间0.1~10Hz,(10s~0.1s)
热释电测温大小恐怕不行,只能测有无,被测物近远会影响大小. 双 ...

谢谢 T 叔

网友BK(2017-03-03):
t叔太厉害了,电子方面的全都通。

网友BL(2017-07-09):
楼主,跪求微波感应模块中射频天线部分的设计经验,我现在打样了一版,发现个体间差异很大,有的正常感应,有的则一直输出高电平(底板同热释电公用,已验证OK),一般选择多少板厚和铜厚?

网友BM:
T叔好强大,这个产品我们有在生产,洗手间自动感应冲水器

网友BN(2017-11-30):
有人用过AMG8831这款传感器么,我查的资料说集成了模数转换与信号放大,但是为什么探测的范围 仅仅是3CM呢,只是CM级别,甚至连一般的国产传感器都比不上,不应该啊

网友BO:
引用 楼主:
俺已上传本坛自由FTP,用"CuteFTP 7"可下载.http://file.21ic.com/电子书库/电子图书百科专集总目&nbsp ...

T叔,这个连接还可以下载吗?我今天试了试,好像不行了,麻烦回复一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O:
T叔,这个连接还可以下载吗?我今天试了试,好像不行了,麻烦回复一个,感谢! ...

二姨家FTP早就瓦特勒(坏掉了).要什么还是去新年大书包下吧.少累

网友BO:
引用 楼主:
二姨家FTP早就瓦特勒(坏掉了).要什么还是去新年大书包下吧.少累

谢谢回复,新年大书包?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