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看的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不叫上拉电感

晕倒

楼主:
嗯,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一块集成电路或放大器常常带有一个开漏极输出,因此需要一个上拉电感来提供一个高阻抗RF负载和一个低阻抗直流电源”

网友A:
提供一个高阻抗RF负载和一个低阻抗直流电源

这句话你看不明白?
就是低通滤波阿

楼主:
嗯,是不是要和电容一起使用?

另外,这个电感有没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谢谢高手

网友A:
这个电感也有部分阻抗匹配的作用

需不需要和电容一起,采用何种形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我先想想吧,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B:
这个电感是开漏输出的负载

是否要和电容一起用,看设计者的意图。如果是要一个LC谐振回路以得到窄带,一般有电容。如果是要宽带,一般没有电容。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

只是电感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C:
我的理解

也就是滤波用吧,和电源旁边并联一个电容的作用相像。

使电源高频纹波不进入电路里面。

大小主要看你电源噪声的频率为多大。按照感抗公式来决定应该可以吧。

在高频电路当中做负载和阻抗匹配,我好像不大明白,谁能详细说说。

网友B:
回 zwr009

如果是宽带放大器,工作频率范围内电感的感抗应该远大于后级输入阻抗。但不能太大,以避免分布电容与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频率落到工作频带内。
如果是谐振放大器,L和C值应该谐振于工作频率。

网友D:
不该交“上拉电感”,应该叫 集电极(漏极)负载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