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错熔丝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曾因配错熔丝(本想把Mega8配成8M的晶振,但却配成了外部时钟)而向大家求助,一度想去买一个有源晶振,可是太贵,还不如买一块单片机呢!后来想把那块单片机丢了,但是又舍不得,才用了几次,今天我突然想到用51的晶振做为它的外部时钟源来跟它编程,一试,果然得了,程序烧进去了,一下高兴坏了,我又读了一次里面的配置,读出来了,果然是配成外部时钟了,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再配成内部默认的1M时钟,试了几次,好像没有成功,我又用51的ALE引脚产生的时钟试了几次,后一看,行了.单片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是你们建议给了我启示,在此向大家提的建议表示感谢.也向遇到和我类似情况的朋友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也不知道以后还行不行,那就看大家的运气了.

网友A:
AVR的熔丝对生手很麻烦

复位引脚配置错误更可能使芯片报废。

楼主:
是的

我的运气还算好,只是把它配成了外部时钟,跟他加了一个外部时钟还是有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