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自带看门狗电路,为什么还要外接看门狗芯片.

楼主(2007-04-26):
看到很多电路图,其控制芯片内已自带了看门狗电路,为什么还还要接外部看门狗芯片.
真的不懂,如果控制芯片内看门狗电路能用,那就不必在外接其它看门狗芯片了;如果不能用,为什么要做个不能用的看门狗芯片在控制器里面?

网友A:
大概是想要双保险吧

网友B:
占座

学习中,也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C: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内部都是自带看门狗电路的

就算有 也不一定总用一个型号 考虑替换性也得把 外置看门狗画上

网友D:
我认为是老习惯的惯性

在技术上没有必须的要求。
    楼上所言互换问题有道理,比如S51换成C51。我建议画上去,内部有WDT的片子就不焊外部WDT

网友E:
猜想

是不是时序不一样才采用的啊?单片机内部看门狗时间不够长?

网友F:
有的是内部的没用,觉得不好用

外部的简单啊,内部的还要配寄存器,偷懒,呵呵……

网友G:
应该是习惯问题

网友H:
我猜

   有些芯片上电不能保证启动,外加因该还有辅助启动的目的吧,反正我用的ARM7有的芯片就不好启动(我猜和板子上的电容什么的有关系).

网友I:
就是不太信任内狗呗,有的也是为了兼容、以防万一

很多带内狗和内部复位的频繁上电都有问题...

网友J:
本人就有这癖好

绝大多数单片机内部看门狗都可用软件禁止,这样就存在被意外(干扰或错误)禁止的可能,对高可靠的系统必须外加看门狗,一般还同时外加POR电路

网友G:
就是为了多花钱

网友K:
原则上一个就可以了

除非电路中存在多个时钟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