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07-04-26):
这是驱动IC的内部框图:

网友A:
加速效果吧

网友B:
钳位限流功能

IRF840为电压驱动,二极管为限流功能,限制840的栅极电流。

网友A:
限流?

嘿嘿!如何限流啊?

网友C:
个人猜想

猜想要关断mos管时,由6、7脚输出一个低电位,使mos管迅速放电关断,因为驱动mos管的39电阻毕竟放电时间太慢吧?

网友D:
是加速管子进入截至状态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