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电动车电池用什么电路才能降直38V

楼主(2007-04-26):
请问:42V电动车电池用什么电路才能降直38V的电压比较稳定呢。

                                            卸谢!

楼主:

谢谢!

网友A:
38/42=90%

好像用线性稳压就可以?

网友B:
估计用几个二极管就行了,哈哈哈,一个0.7V,六个差不多了

网友:
放在电动车上

用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

本来是36V的电池,充电到最高就是42V

楼主:

?????????

网友C:
这要看你用多大电流呀!!

网友D:
看看78XX三端稳压IC的Datasheet

里面有提升输出电压的解决办法

楼主:

用78XX是不行的.
电流吗!就是38V的电动自行车,目的就是跑的路远一点。关键就是电流控制!

网友E:
38V电动车用42V电瓶,线性降压是不会跑得远的

别想了,用开关电源都得不偿失,10A以上的大电流,开关电源要做到相当高的效率才能得到你要的效果,可能都抵偿不了因为电瓶的重量而带来的功率耗损

网友F:
e

48V分一路串两个合适比例的电阻分压为90%,送入功率管,功率管c极接48V.
也可并N个功率管.

网友E:
LS的,这么做跑的距离跟用36V的电瓶有什么区别?

功率都消耗到功率管上去了

网友G:
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啊
但不知道电流能不能保证

网友H:
电流斩波,可以吗?

网友I:
LZ42V电平好象下是标准的,一般为36V,48V两种

你是36V加一个6V的吗
你在干死马马,引了这么多好汉为你坏脑细胞
说说你的用途,也许有其他途径实现你滴远大理想

网友J:

用317应该可以的啊,电流也可以保证啊,关键看你的用途哦

网友K:
我做过电动车设计

调整电路板上的反馈电阻。将它阻值加大,电流就小了。
或者将调速手柄输出电压降低也行。

网友L:
Re

78XX 和317 的最大输入电压都只有30几伏,用再这里不合适,而且电流业不符合。

我见过的电动自行车都是36V和48V的,不知道你这个42V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现在的电动自行车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在6A左右,堵转电流在15A左右。
这个一般都得用开关电源,功率要几百瓦。而且效率要在90%以上才行,
要不然就会得不偿失。
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M(2008-05-14):

用降低电压让电动车走远一些是行不通的,调反馈电阻可使电池放电时间长一些,但车速会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