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请大家推荐一中湿度传感器呀 要输出以电压的形式

网友A:
最廉价的是湿敏传感器,电阻式的,不过制作难度较大

网友B:
搞笑一号……

测量范围?精度?价格?响应速度?

不给指标怎么推荐?

楼主:
没有错.

  就是要用away所说的那种呀 请帮忙推荐一种吧,

网友B:
湿敏电阻到处都是……

韩国产的质量/价格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