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个简单的手机发射模型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哪有那么简单的?

频率,功率,调制方式起码要满足吧
这些就够呛
不同网络信号下发射功率不同,你如何模拟?

楼主:

是用于检测电磁辐射对生物的影响
所以只要能发射出一定功率的电磁波就行
不要有通信功能,但功率要能定量化

网友B:
手机通信频段是法律保护专用的,不是你想用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