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S170

楼主(2007-04-26):
我在将电路接通时发现无论单片机输出式高还是低,跟bs170串联的发光管都会亮;测量发现G和S 之间电压为O时,发光管都会亮。

楼主:
图还没贴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A:
D极上的那一条线还连有什么线路

如果测量G和S之间电压为O时还亮的话要么BS170坏了,要么线路那个地方有通路。
还有BS170如果导通的话,LED上的电流将尽50ma,太大了吧?

楼主:
我换过几个都是这种情况,没有别的线路了

网友A:
可能你把D、S极搞反了

网友B:
D、S极搞反了

网友C:
查一下u13c

查一下u1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