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单电源供电

楼主(2007-04-26):
我要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输入为直流信号,无负电压。电路中只有5v单电源,选用LM2904,它支持单电源。很多资料都说运放单电源供电要提供一个偏置电压,请问我的这样情况也要提供偏置吗?我认为对输入直流不用提供偏置,对吗?

网友A:
跟随器可不用偏置,但输入电压不能太低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跟随器不用加偏置?

不明白为什么跟随器不用加偏置?如果是直流信号的比例放大,那就得加偏置吗?

网友B:
因为每个脚的电位都在电源范围内啊

楼主:
这是我的设计

R53和R54串联分压,电压跟随后AIN1接ARM的A/D口,路过的帮忙看下我的设计合理吗?谢谢

网友C:
最好选用 rail-ra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