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软件编程问题

楼主(2007-04-27):
   用EEPROM存储数据记录,在读取数据记录的时候,软件如何能够做到直接读取最后一条记录????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记住最后一条信息的地址(指针)不就行了

怕丢就把地址存在EE的某固定地址

网友B:
LS的方法是最快的,但会产生寿命问题

所以要用循环指针来折中速度和寿命问题

以前看到过相关**的,LZ自己去搜索下吧

楼主:
把地址存在EE的某固定地址?

把地址存在EE的固定地址:那不是意味着,每写入一次记录,就要向这个固定地址,写入最后记录的地址。这样的话,固定地址不是很容易达到它的固定寿命吗?使用频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xwj:“循环指针”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你自己有讲你的刷新频率了么?

你要记录10万条以上数据记录有意义么
或者刷新10万次 那就是你把EE当RAM用了 反正我不会这么用

网友A:
网上摘的

什么是EEPROM?
问81:什么是EEPROM?
  答:EEPROM是“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的缩写。
  DRA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会丢失,而EEPRO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不会丢失。另外,EEPROM可以清楚存储数据和再编程。
電子抹除式唯讀記憶體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是一種非揮發性記憶體 (Memory ) ,與抹除式唯讀記憶體 (EPROM ) 相似,電源消失後,儲存的資料 (Data) 依然存在,要消除儲存在其中的內容,不是用紫外線照射方式,而是以電子訊號直接消除即可。一般消費者常用的電視遙控器,內部所用的一、二千位元 (bit ) 的非揮發性記憶體 (NVRAM ) ,通常就是EEPROM。EPROM
抹除式唯讀記憶體EPROM (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是一種非揮發性記憶體 (NVRAM ) ,不需要電力來維持其內容,非常適合用作硬體當中的基本輸出入系統 (BIOS ) 。允許使用者以紫外線消除其中的程式,因為內容消除容易,常在測試中使用,通常是理工科系學生作電子電路實驗時常用的材料。http://www.twinmos.com.tw/dram_pronoun.htm*************************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一Only Memory)即电子擦除式只读存储器,它是一种非挥发性存储器,与擦除式只读存储器(EPROM)类似,电源消失后,储存的数据依然存在,要消除储存在其中的内容,不是用紫外线照射方式,而是以电子信号直接消除即可。
    正是由于EEPROM具有以上特点,该器件可广泛应用于对数据存储安全性及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场合,如门禁考勤系统,测量和医疗仪表,非接触式智能卡,税控收款机,预付费电度表或复费率电度表、水表、煤气表以及家电遥控器等应用场合。该类型存储器在可靠数据存储领域会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但是,EEPROM有固定的使用寿命,这是指某一位由1写为O或由O写为1的次数。不同厂家的产品,相同厂家不同型号、系列的产品,它们的寿命也不尽相同,100万次为常见主流产品。

要想避免超过寿命确实有一些方法,不过你开始讨论的并不是这个。
俺不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