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122x32液晶用法

楼主(2007-04-27):
  有一块型号为FM12232F的122X32液晶屏,有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引脚标注为CS SID SCLK VioD VDD VSS ,无相关资料,如何接口,请用过此屏的朋友给些使用信息。

网友A:
看看上面用的什么控制器芯片,再找资料

网友B:
s7920的比较容易的

楼主:
无法看液晶控制器

  电路板上软封装两芯团,一大一小,无法得知其型号。并行接口的引脚为:
(8位并行连接方式)
引脚    名称    方向    说明
1    VSS    -    GND(0V)
2    VDD    -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5v)
3    VO    -    Supply Voltage For LCD   (悬空)
4    RS  (CS)    O    H: Data    L: Instruction Code
5    R/W (SID)    O    H: Read    L: Write
6    E(SCLK)    O    Enable Signal

7    DB0    I    数据0
8    DB1    I    数据1
9    DB2    I    数据2
10    DB3    I    数据3
11    DB4    I    数据4
12    DB5    I    数据5
13    DB6    I    数据6
14    DB7    I    数据7
15    LEDA    -    背光源正极
16    LEDK    -    背光源负极

与HS-12232-9液晶屏管脚兼容,但似乎操作方式与HS-12232-9有些不同,未敢盲目动手试。

网友C(2009-03-26):
没PSB吗?

没PSB吗?那怎么有串行控制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