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干扰的消除问题,有图

楼主(2007-04-27):
现在小弟做速度表。

从传感器来的是正弦波信号。频率与速度成一定比例

现在就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LM139还是有很大的干扰信号,请问如何消除,谢谢

补充(1)电源有纹波,不大
    (2)传感器输出阻抗890欧姆
    (3)当有信号输入使一切OK

楼主:
本想用电阻把输入的地和12V的地隔离起来,大家看如何?

网友A:
1、输入电容隔离 2、提供静态偏置,使静态时输出有一个确

楼主:
to awey

(1) 电容隔离是串联吗?
(2) LM139如何做静态偏置,谢谢

网友B:
没看错的话你在引出ABS传感器信号

如果真是这样,给你个忠告,停止你的方案,否则很可能在汽车出事时赔钱陪得你倾家荡产。

楼主:
TO 一级菜鸟:这个是机车上的速度信号,只是参考用的

网友B:
哦,那么你的问题很简单,给运放偏置,0.1V的样子

放在+还是-你自己根据常态输出时的要求选择

网友C:
±输入分别对地接一个大电阻比如1M,试试

网友D:
最好用压敏电阻啊!!

网友E:
用光耦隔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