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电路板进水哪里最容易损坏?

楼主(2007-04-27):
大家好!我是新手,前几天做好的电路板不小心进水了,调试不出来的,好像是有问题了,但有查不出来具体是什么问题,想请教一下:电路板进水哪里最容易损坏呢?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A:
电路板不会坏

坏的是元件。
通常情况,烘干后元件并不会损坏。
如果有水情况下加电,那就很难说了。
总得说说你的板上有些什么吧?

网友B:
也有可能会导致线路板被锈断,尤其是细小的过孔部分,藏水不

网友C:
错!电路板才做容易坏!

进水后千万要记得赶紧断电,有电池的取掉电池
否则电路板很快就会被电解了

网友A:
如果是加电情况下进水那就多半不能用了

不加电情况,我曾把一个键盘泡在清水里一天多(一位老兄把可乐倒在键盘上了),拿出来烘干后照用不误。

网友D:
进水的最大坏处

一般进的就是自来水之类的,这种水不是纯净水,里面会有些碱性的杂质沉积在PCB上。对PCB有腐蚀作用。
如果上电的时候进水则可能因为短路烧掉

网友E:
手机丢进马桶多次

我LP的手机丢进马桶多次,拿出来水洗N次,热风吹干,后还能打电话。进水时电池是带电的。最后原因是PCB腐蚀损坏,尽管还能工作,但电池寿命大减,无法正常充电。应该是充电电路坏了。

其他电路板进水就不好说。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