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中的电阻

楼主(2007-04-28):
学过模电,但没有学CMOS.  突然看到COMS做电阻,有点不解??
下面是例子电非门电路, 其中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A:
右边图中上面那个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不是电阻

是一个恒流源。其特性与电阻相去甚远。

楼主:
还是不懂

1.怎么是恒流源?

2.就算是恒流源,下面的管子和上管子也差不多.当下面导通时,VCC在全部加在这两个管子上,  那么    /A   还是只有   VCC/2

网友B:
CMOS有个电阻区吧

和三极管的放大区一样

网友A:
楼上所言甚是

楼主需要看看场效应管的原理和特性曲线。
下面管和上面管是不一样的。不是“下面的管子和上管子也差不多”。

网友C:
用晶体管放大区做等效电阻很有用

我用它做过相控可控硅电路,简单、好用、便宜。

网友D:
楼主的图2画错了

上面的场效应管不是1、2相连,是2、3相连,等效与一个电阻或恒流源(取决于夹断电压)

网友E:
同感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这样更不好理解了!

当 A 为0时,  /A怎么为1???

上面那管子会通吗??

还有,工作在放大区,栅极电压不能太大呀.
不好意思,我是按三极管来想的,不过情况应当差不多.

网友A:
问题就在于不能按双极型管来想

场效应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有其特殊性,不能认为“差不多”。
楼主最好找本模拟电路教科书,把场效应器件那段看看,包括结型和MOS型,否则无法理解这个电路怎么工作。

网友F:
别忽悠

回去看完书再来回答

网友D:
JFET在GS偏置为0时,沟道内还有电流流过

当DG电压小于夹断电压时,沟道相当于一个电阻,
大于夹断电压时,沟道相当于一个恒流源。

模拟书上有详细的原理描述。

网友G:
听得有点晕。。。。

网友G:
要构成非门,两个管子的极性是不是有点问题哦。。。

网友H:
右边是一个非门

上面的管子栅极接高电平,输出端被预充到高电平,
当输入为低时,下面的管子截止,输出为高;
当输入为高时,下面的管子导通,输出电压由两个管子的导通电阻决定。一般做非门的话,下面的管子的导通电阻比上面的管子导通电阻小,因而输出为低
从而实现非门的功能。

网友D:
没看仔细

这个电路只能用MOSFET才可实现,以上电路是错误的。

输入高时,下面的管子PN结正偏,输入短路。
输入0时,上下管对称,输出为两管的沟道电阻分压。

网友G:
看清楚了才发言,也不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