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波钟资料和原理图及模块

楼主(2007-05-05):
     请问那位高人有做过电波钟的,请帮提供点资料和测试原理什么的看看,我的MAIL是xiezhenghua88@163.com
    先谢过了!

网友A:
到ATMEL的网上找

网友B:
你是想自已做还是买现成模块

俺83年用收音机做过一个,接收中央台准点报时信号,用lm567做个1000Hz的带通滤波器,用门电路搭了一个检测电路,让准点报时前后5分钟内,1000Hz左右,并保持0.5s以上的信号通过,那就是准点报时的最后一响(上海台最后一响是1600Hz,持续1s,中央台是1000Hz,持续1s),用这个信号来对时钟进行清"0".
收音机部分把拉线盘拆掉,调好台后用蜡封固密封双连.现在可用锁相技术来稳频了.

网址→  http://www.sunstare.com/zydlw/DAOHANG/DIANBOZHONG/DIANBOZHONG.htm
 公司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电波钟、表配件,收音机电波钟配件,收音机线圈,车载电波钟配件.产品适应美国(WWVB),德国(DCF),英国(MSF),日本(JJY),瑞士(HBG)等多个国家。 公司生产的电波钟、表(RCC)接收模组:用于接收卫星发射的完整时钟信号,可校正钟表的年、月、日、分、秒与标准时区时间。接收模组(RCC)灵敏度高,抗杂信能力强,用户只需从时钟信号输出端口引线到MCU解码,体积小,使用灵活简单。接收模组有单频,双频,三频。 电波钟、表天线:品种多样,尺寸有10X100mm 10X80mm,10X60mm,10X50mm,8X60mm ,8X50mm ,6X60mm, 6X50mm, 6X30mm, 3.7X23.7mm, 3.4X19mm等系列.形状有圆形,方形,梯形.天线高精度,高Q值,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做各种尺寸天线。收音机电波钟配件,包括收音上的各种高频线圈,调频调幅线圈,中周等。 电波钟晶振:频点包括77.5KHz 、77.503KHz 、60KHz 、60.003KHz 40KHz 、40.003KHz,原材料全由日本进口,性能稳定,阻抗小,频率偏差±20PPM。 电波钟MCU及接收IC:供应各国MCU,电压有1.5V,3.0V可选,可为客户开发新方案,开发效率高,经验丰富。有高精度仪器调试测试。 可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售后完善的技术支持。服务从来料检测到成品测试包装。“品质第一,顾客至上”始终是我们的崇旨和理念,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

 我司现有美国、日本、德国电波钟IC,以下一款是日本电波钟IC:
1、日本Radio Control Clock(RCC)功能。
2、时钟功能,并可12/24小时制切换。
3、日期及星期显示(日/月 星期)
4、自动测量温度,温度范围-9℃~59℃(15.8℉~138.2℉)测温周期为60秒。
5、闹铃功能,响闹时间为一分钟。
6、贪睡功能,贪睡时间为5分钟。
7、背光灯功能(3秒)。
8、可以option选择做RCC电波钟或者普通时钟。
9、可选择要不要温度功能,当无温度功能不能切换秒/温度的显示,只显示秒。
电波钟是一种新兴起的计时产品。目的是为了世界时间同步统一。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石英钟表的精确度问题。石英钟表较机械钟表已准确很多,但日差仍有一秒半秒的误差。这种误差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和更正的必要,但对于军事和科学实验,就是要解决的大问题。
比如远程导弹,发射时间一秒之差,距击中目标就有很大的偏差,另外飞机上的时间和地面指挥时间是否同步,是否一致,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是误差在0.01秒之间,结果也会失之千里。
秒学实验中,要求几万分之一秒的精度,怎样把握这么准确的时间,就要求计时改革,可以说是革命。原子钟与石英钟、表相比,与机械钟表相比,是时间的计量基准不同。过去所有的计时产品,包括古代的日晷,都是以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来制定的。即地球围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再分成12个月,把12个月再分到月、日、时、秒。但地球围绕太阳转是有变化的。几年的累计就要差好几秒,因为大自然的规律不能分秒不差。
电波钟是把原子振动的频率引出来做为计时基准,也叫原子钟。所以说电波钟的产生是计时史上的一次革命。两个计时基准不同,一个是大自然的现象,一个是原子振动频率。
电波钟的原理,是它有一个原子发射台,定期发射信号,频率每三千年只差一秒,非常准确。电波钟是以原子的精度来制造的计时产品。发射台发出的信号不是一直不断地往外发,而是间隔性的发射。所以电波钟或电波表实际是接收器,接收原子发射台的信号。
无论电波钟,还是电波表,实际上都是一个接收器,它的外观与石英钟、石英表一样,结构也与石英钟、石英表一样,只是增加了一个接收装置、比较装置和修正装置。比较装置和修正装置用于守时,电波钟自己能够定期按着原子振动频率信号做比较,修正成准确的时间,正因为有了这种比较修正装置,电波钟才能达到永远准确的效果。所以,无论是电波钟还是电波表,它们都有天线,表的天线就藏在表带里面。
电波钟目前已经定型制作的产品是钟,因为其型大而比较好做。在中国,无线电台属于国家统一管理,所以发射台为国家所有,中国的台湾省也不制作发射台,使用的也是中国大陆的发射台。电波钟类的产品在中国生产的只是接收器,即电波钟、电波表。
中国目前有2个大的发射台,在欧洲目前已经有3个发射台,所以欧洲时间已经统一。仅仅发射台的一个功率,在方圆2000公里内都可以接收到。
 ERL-180XTERL-181XTERL-183XT
ERL-187XTERL-182XTERL-184XT
  Receiver ICs Equipment Microcontrollers Watch modules Antennas Related RC components Industrial RC modules
Products in the category Equipment: 1-loop-antennaStandard loop antenna4-loop-antennaEspecially designed for laboratory useAFT800Antenna Fine Tune EquipmentDAT100Divider and AttenuatorGPS100GPS Receiver for TSG400/800TSG200Time signal generator for short range transmissionTSG400Time signal generator for production useTSG800Time signal generator for laboratory use CME6005 Single and dual band receiver IC The CME6005 is a BiCMOS integrated straight through receiver with build in very high sensitivity for the time signal transmitted from WWVB, DCF77, JJY, MSF and HBG. The receiver is prepared for single-and dual band (by using additional capacitor matching pin) reception. Integrated functions as stand by mode, complementary output stages and hold mode function offer features for universal applications.
The power down mode increases the battery lifetime significantly and makes the device ideal for all kinds of radio controlled time pieces. <H5>Features</H5>Low power consumption (<100µA) Very high sensitivity (0.4µV) Dedicated input for external crystal capacitance matching for dual band application High selectivity by using crystal filter Power down mode Only a few external components necessary
  AGC hold mode Wide frequency range (40 ... 120 kHz) Low power applications (1.2 .. 5.0 V) Improved noise resistance Integrated AGC adaptation <H5>Benefits</H5>Single and Dual band applications Existing software can be used Pin to pin compatible to the UE6005 Receiver IC Extended battery operating time  CME8000 The worlds first analog/digital Receiver IC The CME8000 is a BiCMOS integrated straight through receiver with build in very high sensitivity and a pre-decoding of the time signal transmitted from WWVB, DCF77, JJY, MSF and HBG. The receiver is prepared for multi-mode reception by using an integrated logic. Integrated functions as stand by mode, integrated antenna switching, integrated crystal switching and a hold mode function offer features for universal applications.

The power down mode increases the battery lifetime significantly and makes the device ideal for all kinds of radio controlled time pieces. <H5>Features</H5>Low power consumption (<100µA) Very high sensitivity (0.4µV) Build in pulse decoding for different protocols Switchable for 3 different frequencies High selectivity by using crystal filter Power down mode Only a few external components necessary AGC hold mode Wide frequency range (40 ... 120 kHz) Low power applications (1.2 .. 5.0 V Automatic protocol recognition Pre-decoded protocol information Fast data transfer to CPU (100ms) Use of the CPU clock (32768Hz) Improved noise resistance Integrated AGC adaptation Two built-in low impedance antenna switches (40 Ohm/3V) True Bit strength indication
  </li></UL></td></TR></table><H5><B>Benefits</B></H5><table class=ubb cellspacing=0><TR><td class=ubb><UL><li>Extended Battery operating time <li>Decoding of the signal extremely simplified <li>Simplified micro controller software <li>Simplified multi frequency handling
  </li></UL></td><td class=ubb><UL><li>Easy world time piece design <li>Automatic country recognition <li>True signal quality information
  </li></UL></td></TR></table></td></TR></table>
 CME8000 Evaluation Board  To give our customer the possibility to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our new Receiver IC CME8000 we have designed a combination of a demo and Test board.
To demonstrate all features a complete clock programming is done. Includ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easurement. The programming contents all possible features including country scanning for world wide solutions or dual band reception for Japan. Reception time can be defined, duration of reception can be defined, last succesful reception is shown, contents of the timestring can be selected.
For the programming we have used the S1C666 flash type of our co-developed CPU from EPSON S1C636C4. The flash can be reprogrammed via a serial interface. The connector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our board.

网友C:
前几个月

我也满心快乐的研究电波钟,后来发现中国的编码居然不公开的。。。哎,,垄断啊。。。。。。。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D:
学习了,呵呵

TYW真博学,还诲人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