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个图纸哪个更合理?或都需修改

楼主(2007-05-05):
比较两个图纸哪个更合理?或都需修改

网友A:
中间串一个电阻和并一个电阻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高频时的余波的,应该都有用,但第一个图的电阻大了点,用100这个数量级的就可以了,免得影响逻辑电平的电位。

网友B:
ULN内部好象已经有限流和接地电阻了,看看datasheet

网友C:
老工程师设计都用273锁存器

    接触过老工程师,他们都用273锁存器,上电状态好控制为低输出,不会误动作,您用573作锁存,上电过程继电器误动作是否有影响要考虑好。

网友D:
573接下拉电阻可能就是为了上电的时候继电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