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55应用

楼主(2007-05-05):
(无正文)

网友A:
4脚电压要低于0.7V才复位

楼主:
谢谢,但是

会不会接在4脚上的电容会影响4脚的复位?
为了控制4脚
将4接在了一个PNP三极管的C极
其E极接高电平
B极由开关控制其接低电平情况

这样
这个开关应该能通过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控制4脚的复位情况吧?

网友A:
测一下4脚低电平是否可低于0。7V

何不用NPN管?低电平更有保证。

楼主:
用PNP是因为

希望在开关断开时4脚为低
复位
电路不发声

当开关闭合时希望电源能通过e c 给4脚高电位
时2、6脚发挥作用
让电路发声

结果开关闭合前电路不发声
闭合后发声
再断开开关
电路却没有停止发声
是否是由于4脚上的RC并联的C充放电的原因?

可我更换R只是能改变发声的频率
却没有缩短发声时间啊

谢谢awey的赐教

网友B:
电路图呢?

电路图呢?并在4脚的电阻和电容参数是多少?估计电阻和电容都太大,断开开关
电路过多久停止发声?还是一直不停,最好把电路路贴上,标上参数,至少用文字说一下.

楼主:
并在4脚的电阻是820K

并在4脚的电阻是820K电容是22,断开电路大概7分钟以上没有停止响声
我试着换成小的电阻
发现声音的频率变低了
但是仍然一直没有停止响声

我用的开关是震动开关
开关停振后相当于断开状
但是4脚没复位

谢谢

网友A:
将820K还成1K试试

楼主:
换了1K的试了一下

就响一声就停了
然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触发它响第二次
也响一声
不知道是不是阻止太小了
我再换个稍大的试试

楼主:
OK了

试到200K多的时候
它已经能控制在十几秒了
在调调时间就差不多了

谢谢谢谢啦]
嘿嘿
能完成真是美

网友B:
是这样吗?

原来楼主是这样控制的,并到4脚的电阻和电容起到延时作用,触发一次响一段时间,是这样吗?但改变这个电阻频率应该不变呀.

网友C(2012-02-24):
555很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