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调节标准的video信号的亮度对比度色要用什么IC呀?

楼主(2007-05-07):
各位大虾麻烦推荐一下
最好是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的IC

如果知道数字调节IC的(digital video input),也请写一下信号

这两天为这个挠头。。。

网友A:
电视机中有这样的芯片。

一时记不得了。
你可以去翻翻电视机IC的手册。

网友:
若没记错,电视机里面可没有那样的IC

哥们,电视机里面调节亮度,那东西是通过高压包来调节的,不是通过IC来的吧

网友B:
这不是由信号本身的调整来实现的

由视频显示电路的结构决定。

网友C:
其实很容易的

要求不高的话
对比度:实际上对应交流增益
亮度:平均电压
色度:4.33MHz色度信号的交流增益

但有个前提:尽量保证同步头的幅度不变,否则会影响到黑电平和白电平的位置,会产生不是你所期望的调整效果影响

要求高的话应该把信号展开,调整后合成或数字化处理

PS:电视机里面是对解码后的各对应信号分别调整,不需考虑相互影响问题,要容易的多

楼主:
烦请XWJ大侠再回答一下

对比度:实际上对应交流增益
亮度:平均电压
以上2歌我知道了,谢谢

色度:4.33MHz色度信号的交流增益,是不是说,把色载波用一个带通滤波器过滤出来,经过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后,再次和亮度信号混合,就可以了?

尽量保证同步头的幅度不变,这个我知道怎么做,应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