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2001或者更新版中,能否通过函数生成一个信号源?

楼主(2007-05-07):
比如我需要比较另类的信号源咋办?

网友A:
无论多么“另类”的信号

总是若干简单信号的叠加,想想傅立叶展开。

楼主:
哈,多谢,关键是怎么在这个软件中生成这种信号?

软件中,好像只能是单一的正弦、方波、三角,

网友A:
楼主要什么信号?

例如要10Vpk/50Hz含10%三次谐波的电压信号,拿10V/50Hz的信号与1V/150Hz两个电压源串联即可。

楼主:
比如,我现在就想要一个SPWM信号,咋整?^_^

这么强大的软件,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啊!
或者想看看电路的滤波效果等,没信号怎么办呢?
多谢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A:
想看看电路的滤波效果,不必用什么“另类”信号吧?从波特图上就可以看出结果了。
老兄说的SPWM,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至于PWM即脉宽调制信号,可以用两个三角波加比较器形成,就像TL494这类电源控制芯片里面一样。

楼主:
SPWM就是正弦PWM,按正弦规律变化,逆变用的

不好意思啊!
波特图?这个软件难道可以根据你画的电路、给的参数自动计算出波特图???
不好意思,见笑了,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