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过指纹识别考勤机的前辈

楼主(2007-05-07):
问下用过指纹识别考勤机的前辈,现在的指纹识别技术成熟吗?识别率有广告上说的99.9%那么高吗?谢谢!

网友A:
指纹识别技术现在已达商品化要求

    不过识别率99.9%是在吹牛而且是吹得非常严重。已采集的指纹如果进行1:1比对的话,99.9%的匹配率没问题,甚至可以更高,但如果进行不比照识别并在1:N(N很大)的范围内进行匹配的话,目前全球最好的技术也只能做到95%左右,而且是在指纹100%拾取的前提下。据统计,有大约10%的指纹很难识别或匹配(唯一性特征不易处理),其中又有大约1%的指纹以目前的技术根本无法用机器自动识别,只是人有10枚指纹,碰上这种事的概率反而很小。
    顺便一说,用过指纹设备的人未必了解指纹识别技术本身,真正掌握该技术核心的人极少,国内不会超过10人,而国内真正有能力实现商品化的自主知识产权指纹识别技术的厂商也不过三家,只是恰巧其中老二的负责人跟我非常熟,所以我才能有机会知道一些“内幕”,至于其它厂家只是做应用,不会涉及指纹识别技术的核心算法,这样的公司就遍地都是了。

楼主:
谢谢!长见识了!

楼主(2007-10-12):
听说上海实现“指纹支付” 消费

http://www3.xinhuanet.com/chinanews/2007-10/12/content_11378043.htm
请看这两个链接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71012/14388826.html

网友B:
chunyang知道一些指纹识别技术行业情况

但毕竟不是生物识别行业内的人士。

在国际上,中国的指纹识别技术是非常好的。但有电子技术的局限(如嵌入式系统IC等),国内产品在低端应用上远不如美国等。美国的低端模块很便宜,也很简单。

指纹采集有三种常用的方式:光学式、电容式、激光式。光学式安全性很差,可靠性也差,手指污染就会失败;激光式成本很高,极少采用;电容式比较常用,手指有污染也没有影响,采集的指纹数据非常可靠,成本不高。缺点是抗静电能力差,在一些环境容易损坏。

指纹系统在采集指纹后,需要对采集的指纹图象进行预处理,如纠正变形、修补残缺等,再进行指纹的特征码提取。特征码提取可以根据安全要求,提取64字节、128字节、256字节……

比对是指纹的匹配过程。对两枚指纹的特征码进行匹配,可以设置匹配的等级要求,要求完全匹配时,匹配速度较慢,“认假率”很理想,但“拒真率”就会受到影响。“认假率”和“拒真率”是生物识别技术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生物识别技术的核心就在于软件的算法,包括图象处理、特征码提取、特征码匹配的软件算法。

网友A:
电容式的可靠性才是最差的

而且有10%的人的指纹根本不能用这种传感器,细节不便多说,别人的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