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30M的正弦信号进行幅度控制,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07-05-11):
我用DDS产生30M的正弦波后要进行幅度的控制,应该怎么进行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A:
这就是调幅电路吧?

“幅度的控制”是要连续还是步进?
如果要连续控制,那么只能用调幅电路,这是非线性电路,其输出不是正弦的,输出信号必须经过滤波才是正弦波。
如果是步进控制,只需要分步控制放大器增益即可。

楼主:
不是,,我是想控制正弦波输出的有效值

用分步增益的放大器,能不能推荐几种!

网友A:
回楼主,说错了

刚才没看清楚频率有30MHz,能工作到这么高频率的可编程放大器好像没有。

网友B:
如果不要求程控的话,直接用电位器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什么难题

ADI出了好几种规格的VGA。连续调整的有AD8367,数字调整的AD8369。这类电路应用都很简单。

网友D:
简单

采用高频常用的谐振放大器放大,分立元件就可以了,增益高些,信号源直接输入时的最大幅度满足你需要的极值,然后用电位器控制输入的信号幅值即可。

网友E:
直接用电阻分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