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池容量

楼主(2007-05-11):
(无正文)

楼主:
咋就没人回个话啊?

俺平时可是积极灌水的
呼唤老t叔

网友A:
等老T

要么自己去电池厂转转,国内的名牌厂,国外的Sony等。

网友B:
遥控器电池容量很小的哦,23A型的只有33mAh.就是手表钮扣电池

网址        →           http://www.czmp.com/cn/cr1212.htm

2007年5月11日星期五  首 页   公司简介   产品展示   联系方式   网上订购   客户留言

  CR系列扣式锂锰电池
CR927
CR1020
CR1025
CR1130
CR1212
CR1216
CR1220
CR1225
CR1230
CR1616
CR1620
CR1625
CR1632
CR2016
CR2025
CR2032
CR2320
CR2330
CR2430
CR2450
CR2477
  SR系列扣式锌银电池
SR41
SR43
SR44
SR45
SR48
SR54
SR55
SR57
SR58
SR59
SR60
SR63
SR66
SR69
  AG系列扣式碱性电池
379A
AG1
AG2
AG3
AG4
AG5
AG6
AG7
AG8
AG9
AG10
AG11
AG12
AG13
  LIR系列锂离子电池
LIR1620
LIR2025
LIR2032
LIR2430
LIR2450
LIR2477

技术参数列表 Hot
电池原理与标识
电池性能与测试
常见问题与分析
类型与应用领域

论坛首页
技术论坛
服务论坛
休闲娱乐

中国电池网
佩丽得网
OKI·国光
 万力电池 - 产品展示 - CR系列扣式锂锰电池(3V) - CR1212

型 号
MODEL
CR1212
█ 规  格 Specifications █ 外型尺寸 Dimensions (mm)
公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3V
公称容量(2.5V终止)
Nominal Capacity(2.5VCutoff)
20mAh
建议使用电流值(标准)
Recommended Continuous Drain
0.1mA
建议使用电流值(间断)
Recommended pulse Drain
5mA
标准重量
Weight
0.6g

网友B:
钮扣式电池特征比较
型 号锂锰钮扣式电池氧化银钮扣式电池碱性钮扣式电池

电化学系统
MnO2/LiAg2O/ZnMnO2/Zn
正极物MnO2Ag2OMnO2
负极物LiZnZn
电解液Orgnic ElectrolyteKOH/NaOHKOH
标准电压(伏)3.01.551.5
平均操作电压(伏)2.5-2.81.1-1.31.1-1.3
电能量 mWh/cms400-800300-500300-500
负载能力LowHighHigh
自放电率(200C)<1%/年大约 3%/年大约 3%/年
使用指南
电子储存用途,计算机,汽车防盗遥控器,摄影器材等

  手表,计算机,摄影器材,医疗仪器等

电子手表,雷射,计算机,摄影器材,小型电筒,遥控器,电子游戏机等

 各种不同的钮扣电池放电曲线图

 电池原理与标识

1.什么叫电池?
    电池Batteries是一种能量转化与储存的装置它通过反应将化学能或物理能转化为电能根据 电池即一种化学电源,它由两种不同成分的电化学活性电极分别组成正负极,两电极浸泡在能提供媒体传导作用的电解质中,当连接在某一外部载体上时,通过转换其内部的化学能来提供能。
2.什么是IEC标准?电池常用标准有哪些?
    IEC标准即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Commission),是由各国电工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电工电子领域的标准化。
    电池常用IEC标准有锂电池的标准为IEC619602000.11。
    电池常用国家标准有锂电池的标准为GB/T10077_1998YD/T998_1999,GB/T18287_2000。
    另外电池常用标准也有日本工业标准JIS C 关于电池的标准及SANYOPANASONIC公司制定的关于电池企业标准。
3.锂电池的电化学原理是什么?
    锂电池正极主要成分为电解MnO2负极主要为金属锂片。
    正极反应:MnO2 + e === MnOO-
    负极反应:Li — e === Li+
    电池总反应:MnO2 + Li === MnOOLi
 电池使用的常见问题与答案

1.什么是一次性电池?
    一次性电池 俗称“用完即弃”电池,因为它们的电量耗尽后,无法再充电使用,只能丢弃。常见的一次性电池包括碱性电池、锌碳电池、锂电池、氧化银电池和锌空电池。
电池种类电压(V)一般用途
  一次性电池
碱性电池1.5手提CD/MD/MP3机、玩具、相机、遥控器
锌碳电池1.5时钟、收音机、烟雾警报器
锂锰钮型电池3.0计算机、电子手帐
相机锂电池3.0 / 6.0相机
氧化银电池1.55手表
锌空电池1.4助听器
   充电池
镍氢电池1.2数码相机、手提CD/MD/MP3机、遥控玩具赛车
镍镉电池1.2手提CD/MD/MP3机、遥控玩具赛车
锂离子电池3.6-3.7手提电脑、个人数码助理、手提电话、手提摄录机、数码相机

 2.短路是甚么?会造成甚么后果?
    若电池的正负电极接连到任何导电物质,如钥匙炼及万字夹,便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短路的后果严重,例如会导致电池温度及内部气压上升,最终造成电池漏液。 为了避免短路,不要把已充电和没有包装的电池,跟硬币或钥匙串一起放在同一口袋内。

 3.什么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池的使用寿命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1) 放电:
    放电的深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主要因素,放电的深度越高,电池的寿命就越短。换句话说,只要降低放电深度,就能大幅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我们应避免将电池过放至极低的电压。一般来说,若电池的最终电压为0.8至1.0伏特,就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须视根据放电电流大小而定。
    若电池在高温下放电,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如果电子器材的设计不会完全停止所有电流,那么若将该器材长时间搁置不用,而不把电池取出, 其残余电流有时会令电池过分消耗, 造成电池过放电。
    把不同电容量、化学结构的电池,以及新旧不一的电池混合使用,亦会令电池放电过多。

    2) 储存:
    电池长时间以高温储存,会令其电极退化,缩短使用寿命。
 4.如何充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若要充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应该:把电池存放于清凉、干爽、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若要长期储存,环境温度应低于摄氏30度。不要于极高或极低的温度下使用电池.
 5.温度较高或较低,会不会影响电池的表现?
    极高或极低的温度,会影响电池的表现,因此应避免将电子器材放在高温的环境。此外,电池毋须冷藏,只须于室温下存放在干爽的环境即可。
 如何善用一次性电池

    1.放入电池前,应细阅电子器材的说明书。
    2.根据生产商的要求,使用正确尺寸和类别的电池,然后留意电池及电子器材上的正负极指示,正确放入电池。
    3.电池的电量耗尽后,应一次过取出所有电池,然后换入相同尺寸和类别的全新电池。
    4.应于正常室温下存放电池,并将电池置于干爽的地方。
    5.若电子器材长时间不会使用,宜把电池取出。
    6.电池的两端和电池槽应保持清洁。更换电池时,可使用胶擦或干布擦拭。
    7.避免让儿童接触电池。若不小心吞下电池,应立刻看医生。
    8.不要把电池弃于火中,以免发生爆炸。
    9.除非电池已列明可以充电,否则不要尝试为电池充电。
    10.不要把新旧电池,以及不同类别的电池混合使用,以免电池破裂或漏液,导致身体受伤或财物损毁。
    11.不要把没有包装的电池放于口袋中,或与钱币、万字夹和发针等金属物品放在一起,以免电池短路,产生高热。

网友C:
哈哈~~~~有事找老T好解决~~~不知道老T玩不玩qq呀~~~加上就好了

网友B:
俺讨厌那毒夹夹滴QQ,哈哈

网友D:
貌似TM不错啊~~~~~~~~~~`

网友E:
顶一哈子.

前些天,买一了个硬盘来对付TYW.      来者不拒,有好东西.尽量来. 不怕不怕了.

网友B:
你还应该帮二姨买台服务器才是,哈哈

下半年宽带费由你埋单了拉

楼主:
非常感谢老t叔

嘿嘿
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