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的电动机里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7-05-12):
一般的电风扇电动机里的电容好像不光是做启动电容在用,要是把这个电容去掉了不管怎么弄电风扇也不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有个电风扇风越来越小,原以为是电动机坏了,因为单相交流电动机的启动电容只有在转动的瞬时才起作用,正常运转之后就没用了,所以都没有怀疑是电容坏了,后来换了个电容,就正常了~!~!

不懂,为什么电容还会影响电风扇的转速~!~!

请教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风扇电机的电容是参与运转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菜

就像楼上所说的,风扇电机的电容是参与运转的,那个电容不单是启动电容,楼主有机会做个实验,找一个三相电机,其中两根线接上单相电,这时候电动机不会转,只会抖,把电机上剩下的那根线接上一个电容在接到单相电的其中一根线上,就可以转了,而且接在单相电不同的线的转的方向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好好想想吧.
注意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用几十伏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妨叫做"移相"电容

网友D:
这个问题上,支持5楼说法。

网友E:
该电机叫单相电容式电机

该电容用于产生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也有一种电容启动式单相电机,副绕组短时工作,两种电机结构类似但有区别,具体信息可看看交流电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