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光控开关的问题,请大虾帮忙!!11

楼主(2007-05-13):
最近,上面要求设计一个自动光控开关,要求只有光照度低于50LUX时,白炽灯亮

好象要求光敏电阻为JM414系列,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用光敏电阻+放大+施密特比较器即可,最好加个廉价单片机

后面用可控硅

楼主:
求助

请楼上详细分析一下好吗?

最好附电路图说明,谢谢!!!!!!!!!!!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B:
关注,好像楼上的说法需要电源的两根吧?灯开关处只有一

楼主:
有光电高手吗?

明天就要考试了,!!!!!!!!!!!!!!!!!!!!!!!!!!

网友C:
回楼主

用ON9668吧,一个光电IC全部搞定.

网友D:
应付差事

利用利用继电器的特性,可以不用史密特.

网友C:
楼上的:亮度回差怎么解决?没有回差会频闪的哟!
ON-9668有回差的哟!

楼主:
继续

是啊,那个光照度怎么定量确定啊??

网友D:
利用继电器的特性

继电器的特性:吸合电流大,释放电流小.
该继电器一旦吸合,亮度减小一些也不会释放,
一旦释放,亮度增加一些也不会吸合.
这是继电器的最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