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做了一款RF MOUSE接收器27M的
   抗干扰能力及差,受到一点点的电磁干扰接收距离就下降,
  甚至不接。
  请各位提一点意见,怎么处理这问题呀/

网友A:
检查接收器供电的纹波

最好用LC滤波器

网友B:
除了电源问题外

需要检查编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