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FPGA输出的时钟信号(频率0~60M),给16位的AD转换器作为转换时钟。
由于AD转换器对于时钟的抖动要求很高,所以FPGA输出的时钟不能满足要求。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将FPGA输出的时钟进行处理后再给AD转换器吗?
看了几个锁相环,但输入时钟频率都要求都很高(最低2MHz)。

网友A:
“FPGA输出的时钟不能满足要求”?

感觉应该还是你的设计问题

网友B:
FPGA可以输出十分纯正的时钟信号

你有可能除了如下问题:
1。 FPGA内部设置不对
2。 FPGA外部布线有问题,或者电源或者地线,或者PLL的退耦问题
3。 外部给FPGA的时钟有问题

楼主:
用FPGA的I/O口输出时钟信号,

正常情况下抖动是多少?
AD转换器要求十几个ps。

楼主:
哪位有过类似的应用

FPGA输出的时钟频率可以是0~60M,实现对AD转换频率的控制。
但不知道FPGA输出时钟的抖动是否能满足AD的要求(十几个ps)。

楼主:
高手们指点啊

谢谢!

网友A:
可能你的理解有误,那个"十几个ps"的要求是怎么来的?

楼主:
ad转换器对于时钟的要求见附表所示

网友C:
后生晚辈来了

大家好!  新来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哪位做过类似的应用

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