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无刷电机,急用,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7-05-14):
   直流无刷电机,利用其中一相的霍尔换相信号如何测速,请高手赐教!
新问题啊:
   如何才能精确换相产生的力矩最大呢?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就同使用HELL测速是一样的。

楼主:
??????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理解,电机转一圈,一相霍尔信号产生多少个脉冲,脉冲宽度应该是和转速相关的,根据霍尔信号转速怎么计算?

楼主:
难道没人会

网友A:
看是多少极的。说话不能太刻薄了

网友B:
测量时间

测量脉冲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急用

要看鐵芯是多少機,如是四機得話,轉速=(信號頻率/2)*60 rpm.

网友D:
自己测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只给霍尔元件供电,然后用手将电机转动一圈,测量霍尔元件输出多少个脉冲。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怎么样换相能产生最大的力矩呢?望赐教!!

楼主:
我用的是20对极的

楼主:
做过的来谈谈啊

如何才能精确换相产生的力矩最大呢?
   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