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MCU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比如一块电路板,上面3个MCU,平时是2个MCU作为工作的MCU(完成不同的功能,非主备关系),1个备用,2个工作的MCU分别有输出信号,如果某一个工作的MCU发生问题,备用的充当工作的MCU。有三个问题:
1 三个MCU怎样协同工作关系
2 2个输出怎样由三个MCU控制
3 怎样与上层进行通信
或者就是说三取二系统实现的问题。
了解这方面的信息需要看什么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你就把MCU当着器件就行

网友B:
看来你缺乏“冗余”的概念

如果你的两个工作MCU是独立的,那么冗余也必须用两套一模一样的电路,而且两套互为冗余的系统必须同时、同步工作,输出再加个判决电路,一般用组合逻辑实现,先比较输出是否相同,不同的话,引入辅助判决条件即除主通道输出外,控制器再输出一组辅助判决信号,软件和硬件上要保证主输出有问题,辅输出就一定有问题。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备用的

如果冗余(姑且叫冗余)只有一个,而且如果这两路独立的中的一路有问题,这冗余(姑且叫冗余)的一路替换上去工作。这样可以实现?以及这样实现有意义?

网友C:
装置=A功能+B功能+C备用,C=(A功能+B功能)*仲裁

看上去好象3个MCU都是总线并联的。只是运行不同程序。
它们之间如何协调不论,那么第3个MCU是同时具备前两个MCU的功能。并且不是主动待命。这个设计很有问题。

楼主不妨去看看MC68K系列的多CPU系统结构,也许会有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