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电路是问题所在!!

楼主(2007-05-14):
帮我看看我的能不能实现以下功能:
  开关导通后实现:有报警声; LED分别闪烁发亮.

网友A:
这样画图不便分析。

应该用工程图方式来画,而不要用报纸排版那样的方式。

收到光信号后Q1导通,……左边电路好象不行。你自己再整理一下看?

网友B:
上电时LED就闪亮,不受控制

网友C:
Q2,Q5应该是蜂鸣器的震荡,但是振不起来

况且蜂鸣器没有交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