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款 DC-DC

楼主(2007-05-17):
大虾门帮我推荐一款 小功率,低功耗的DC-DC   3V-6V

网友A:
低功耗的DC-DC升压稳压电路

VT是开关型DC/DC 升压稳压芯片。0.8V 的启动电压、高达几百毫安的负载驱动能力86%的转换效率使得SOP非常适合于便携式1~4 节普通电池应用的场合。在电路设计极大的减小了对其周边电路的干扰。电路输出电压的精度高! 可提供SOT-89封装形式。
http://www.winchip.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PELUR01&dname=TEDEAU0&xpos=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