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8问题,同频时可以同相,不同频时相位一直在漂移。

楼主(2007-05-17):
想输出2路不同频率,固定相位的正弦波。
实验发现,相同频率时,相位固定。
频率不同时,相位在漂移,为什么呀?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同频率相位如何能固定?

就象两个速度不动的人跑步,他们间的距离能保持不变吗?

网友B:
这问题也问出来了?太有才了

网友C:
频率和相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概念.

f(t)=Acos(wt+?)

有的字符不好打出来.

网友A:
LS:频率和相位从哪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概念?

网友D: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E:
锁相环就是利用相位相同来实现同频跟踪的

并且比直接比较频率来说,不会产生频率绝对偏差,因为频率不同时会导致相位差的积累,因而比直接比较频率控制更准确。

频率不同的两个信号是不可能时刻都同相的。

网友F:
A

一个频率是另一个的谐波时,初始相位是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