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摇控发射接收电路

楼主(2007-05-17):
求救无线摇控发射接收电路,哪位大哥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你要寻求帮助也应该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吧?

这样无头无脑地问,怎么回答你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谢谢楼上的建议。。。
我是想做一个手持摇控,可以控制10米远的东西就可以了。。。
就是发射电路与接收电路不知要怎么画?望各位大哥能帮我一下,知道的帮我画个原理图,先谢了。

网友B:
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买现成的,电路很简单,主要是软件

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买现成的,电路很简单,主要是软件编码和解码。
如果控制很简单的话,可以用2262 2272现成的编解码芯片。

网友C:
还是用2262,2272来解决的

还是用2262,2272来解决的
只是改变一下L

楼主:
谢谢大家!

赶谢大家给小弟提出的建议!

网友D:
FEIMAX能否将详细资料发到我信箱里或提供网址

conwh@yeah.net

网友E(2010-10-18):
FEIMAX能否将详细资料发到我信箱里或提供网址

网友E:
FEIMAX能否将详细资料发到我信箱里或提供网址
cldxiaolihua@126.com  Q 1506235145

网友F:
需要433/315MHZ谐振的给我信息 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