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在多少电压差是就会动作??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5-18):
是否那个OFFSET 好像是2MV

有没有0.5MV就翻转的!
如何提高灵敏度!!!

网友A:
如果楼主找到一片失调电压刚好为零的LM393

0.5mV已经足够使其动作。
所以,可以外加一个小电压抵消芯片的失调,就能够做到0.5mV翻转。但问题是失调电压随温度有变化,你把这个外加电压调整好了,温度变了又要重调。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精密运放如OP-07代替,失调电压很小,但速度慢。这是个成本比较低的方法。

网友B:
一般精密的运放速度都较慢

一直都想找速度快,输入失调电压低,输入失调、偏置电流低的运放,但这似乎在技术上是矛盾的.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