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有上电延时功能,那其间如何保证I/O口确定在高或低电平上?

楼主(2007-05-17):
PIC12F675的上电延时功能是为可靠上电复位,延时约72ms,再这72ms内单片机保持复位状态,而其复位状态下I/O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如何保证这其间I/O确定在高电平?我的一个I/O口线控制一电机,上电时有时电机要动一下,去掉该功能就正常,但偶尔出现复位不可靠现象(阻容降压取电).

网友A:
你分析得不对……

网友B:
复位时应该为输入态吧!

复位时应该为输入态吧!高阻

不知你的是不是?

网友C:
一般都在外部加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
请教二楼如何分析

那上电延时PWRT功能起什么作用?我用的是PIC内部晶振和内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