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推荐低成本LCD触摸按键方案

楼主(2007-05-17):
    我现在需要在TFT LCD上做触摸按键(注意不是触摸屏),按键数量至少8个,有7" 12" 15",希望有熟悉这方面技术的朋友和我联系,我们公司在上海,最好是上海及周边的厂家,我们自己有硬件和软件的开发能力,现在正在确定触摸按键的方案,我们做的是民用产品,数量大,并且对价格很敏感,不想用触摸屏也就是因为她太贵(15"的5线触摸屏大概要200元),谢谢
    Mail:cliffliu@126.com

网友A:
ht有一款新品,可做触摸按键

可隔5mm厚玻璃摸.明天告诉你型号(不在手头)

另一款:
<H1><SMALL><SMALL>16通道的觸摸開關,觸摸感應模組-SGT002,SGTK008M01</SMALL></SMALL></H1><img src="http://big5.made-in-china.com/image/2f1j01uBytgVEMOQkoM/16%E9%80%9A%E9%81%93%E7%9A%84%E8%A7%A6%E6%91%B8%E5%BC%80%E5%85%B3%EF%BC%8C%E8%A7%A6%E6%91%B8%E6%84%9F%E5%BA%94%E6%A8%A1%E7%BB%84%EF%BC%8DSGT002%EF%BC%8CSGTK008M01.jpg">
16通道的觸摸開關,觸摸感應模組-SGT002,SGTK008M01
產品簡介 &raquo;
  1、概述
  是一款觸摸開關芯片,內部集成了16個觸摸開關和2線串行通訊端口。
  2、特性簡介
  工作電壓:2.4V~5.5V
  RC振蕩器
  2線串行通訊端口
  16個觸摸開關端口
  16位計數器
  硬件功能描述
  1)寄存器
  SGT002內部包含四個寄存器:分別為端口選擇寄存器(地址00),控制寄存器(地址01),計數器
  低位寄存器(地址10,只讀),計數器高位寄存器(地址11,只讀),
  端口選擇寄存器TSEL:地址00,可讀可寫;

  TSEL〔2:0〕-----時鐘頻率選擇控制位;
  TSEL〔5:3〕-----保留位
  TSEL〔6〕--------時鐘控制位,TSEL〔6〕=1’b0,選擇內部時鐘;TSEL〔6〕=1’b1,選擇外部時鐘;
  TSEL〔7〕--------時鐘控制位,TSEL〔7〕=1’b0,關斷內部時鐘;TSEL〔7〕=1’b1,使能內部時鐘;
  TSEL 〔2:0〕說明 TSEL 〔2:0〕 說明

  上電復位值:00000000
  控制寄存器TCTL:地址01,可讀可寫;
  TCTL〔7〕------ 計數器使能控制位。當用軟件將Bit7 置為“1”時,16 位計數器被清“0”,並開始計數。當計數器停止計數時,TCTL〔7〕將自動被清“0”。
  TCTL〔6〕------ 保留位
  TCTL〔5〕------ 16 位計數器溢出標志位。只能軟件清“0”。當計數器溢出後,該位被置“1”。

  溢出後計數器重新載入“0”,重新計數。
  TCTL〔4〕------ 計數器狀態標志。當計數器計數完成並停止計數時,TCTL〔4〕為“1”;在計數器開始計數前,則只能通過軟件將該位清零。
  TCTL〔3:0〕-- 端口選擇控制位。SGT002 的每一個觸摸通道(SW)的計數功能都是獨立的,16個通道共用一個計數器,使用者可以通過TCTL〔3:0〕來選擇需要計數、判斷的通道。

  2)串行通訊端口
  SGT002內部包含一個2線串行通訊端口,通過DATA和CLK端口可以實現和主機通訊。另外,SGT002還提供計數器狀態標志的輸出口INT PIN,當計數器完成計數後,INT 輸出“1”。所以當MCU 使能SGT002的某個通道並開始計數後,MCU 就可通過判斷INT PIN 的狀態來判斷計數器是否已經停止計數。

  2.1 協議
  1)每次數據傳輸,必須由主機發起。
  2)數據包包括:起始位、控制位、數據位和結束位。
  2.2 時序
  1)寄存器寫時序
  2)寄存器讀時序
  3)說明:
  Bit0:讀寫控制位,“0”表示寫操作,“1”表示讀操作。
  Bit2~1:寄存器地址,“00”制定TSEL,“01”制定TCTL,“10”計數器低位寄存器CL,“11”計數器高位寄存器CH。
  Bit10~3:對制定的寄存器進行讀或寫的數據,當為寫操作時,MCU給SGT002發送Bit10~3。
  數據;當為讀操作時,SGT002則給MCU發送Bit10~3數據。
產品特徵 &raquo;產品型號SGT002,SGTK008M01公司名稱深圳市奧爾電子有限公司

楼主:
电阻式数字触摸屏就是我想要的产品

我刚刚上网找了相关资料,其实电阻式数字触摸屏就是我想要的产品,我主要是找可以提供此产品的厂家,我刚才看了深圳有几个厂家有这样的产品例如深圳市凰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最好上海周边的厂家。 谢谢2楼朋友的回复

网友A:
上海几家ic晶片厂都淹淹一息了

上海元件五厂,上无十四厂那曾经的辉煌,如今已不复存在.
其实只要找上海的代理商就行了,再说一般厂家也不会直接和用户打交道.

网友B:
便宜的触摸屏我不熟悉

但是便宜的触摸屏电路倒是做过,用带A/D的cpu,若干IO口外加一片LM324搞定,如果只是实现几个触摸按键,不需要像素定位,估计连324都可以不要.

网友C:
问题要不影响按键下的显示图像就只能用透明的导电层

所以tyw推荐的IC不能用

LZ去找找矩阵式的触摸屏吧,看是不是便宜很多?
要不,就只能找便宜的四线电阻屏货源了
--找到便宜的告诉我一声哦,我也在找呢:-)

网友D:
我们可以给你订做

20元一张(70个按键)

楼主:
电阻式数字触摸屏应该要依据客户的要求定做

电阻式数字触摸屏应该要依据客户的要求定做,7楼的朋友,能具体点么?如何联系

网友:
数字触摸屏

7寸以下在20元以内,跟普通矩阵键盘一样,就是导通电阻稍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