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的灯需多大容量的蓄电池及多大功率的太阳能电池!

楼主(2007-05-18):
请教:
小弟要做一个20W的LED灯,想要每天亮8小时左右,而且一次充电可以连续使用3天,请问满足这样的要求需要多大的蓄电池及多大功率的太阳能电池!

楼主:
补充

补充一点:我使用的蓄电池的电压为12V

网友A:
大概要80AH的蓄电池,当然还得看你灯的效率,

自己测试过才清楚的。而蓄电池容量也会随着时间而容量变小。

网友B:
这个问题

电池容量和灯具的功率和效率还有设计时需要达到浅充浅放的容量比例有关

电池板的大小选择和当地日照条件、需要的灯具照度、连续照明工作时长、连续阴雨天可正常工作天数要求、灯具功率及效率等参数有关

楼主:
再请教

电池一般是放20%左右吧,然后请教灯的效率是指什么呢?有了灯的功率不是就可以知道电流了吗?要求早连续工作8小时,连续工作3天。

网友C:

太阳能电池很贵的(1W/30元)还是用市电好?

网友D:
太阳能电池的电流好像很小吧

不知道 你要用来充电要充多久才能充满呢??

网友E:
把灯用串,并的方式凑成12v,这样电源利用率可高些

理论上算
  20w÷12v=1.67A
  1.67A x 8 x 3 =40Ah

网友F:
LS ,你一点余量都不留啊?

楼主:
TO——>8楼,40AH是3天消耗掉的电量,蓄电池容量是不是要40/20%=200AH呢,因为蓄电池是不能过放的。要是一天之内充满蓄电池,假如有效充电时间为6小时,那么电池板工作电流就得为40/6约为7A,对吗?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E:
我是说"理论上"哦,哈哈,又铆上了

串成12v供电,是尽量让限流电阻少耗点电
lz的20%浅充浅放有什么依据?
一般电瓶用到70%是很正常的,这样的话60Ah就够用了,所以00让你用80Ah没说错,但你要是不串成12v左右,3点几v串个电阻就上了,还是点不了3天的.原则是尽量让限流电阻少耗点电
你想6小时充40Ah,充电电流就得7A,但一般情况下7A电流撑不了6小时就跌掉了,原因是大电流充电时会在正极产生气泡,使内阻变大,电流减小.你若硬要抬高电压维持7A电流,会使电瓶过热坏坏.

网友F:
呵呵,12V/7A的太阳能电池有没有床板大啊?

网友G:
选高效的发光器件,减小功耗……

如果用LED,应该先做一下实验,看看能把电流降到多少比较合适。因为LED发光强度和电流不是成正比的……

网友H:
太阳能电池系统设计

你的灯可能不是12伏,这就需要电源转换,设其效率为0.8。
即(铅酸)蓄电池应连续供电25W*24h。即至少是50Ah的。
粗略计算可按充电量为放电量的1.2倍。即需要60Ah。
按标准光照10h计,对普通充电系统,需要额定100W电池板!

网友I:
得考虑梅雨天气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