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软件区分24c01-24c16?

楼主(2007-05-18):
外挂的eeprom可能是24c01,24c02......24c16,如何才能知道当前外挂的eeprom为上述哪种呢?

网友A:
先当它是最大的24C16

读出最后一字节,然后改写它,成功就确认为24C16,恢复原状. 否则是小一级的24C08,继续试嘛.

网友B:
看一下片子,不就知道了

楼主:
2楼的方法不可行

我刚才试过了,该方法有问题。
我用at2404,该方法有效
但是我用microchip24c04,一直检测为24c16,改写24c16的最大地址时其实是该了24c04的最大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