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这个编号的二极管到底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05-18):
最近朋友拿来一块电路板要我帮他看看,上面有个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和4148一样大小的那种,上面写着两排小字,第一排写着“C12”,第二排写着“ST”,我想这应该是ST出的二极管吧,但是不知道是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有哪位大哥知道的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12V稳压管

网友B:
一般是0.5W12V的稳压管

如果只是标着"ST",而不是意法的**,那就不是ST的,而是国内先科电子的,先科电子生产二极管在国内还比较有名气.

楼主:
谢谢!这和我预料的一致。我回去在实际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