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先谢过

楼主(2007-05-2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表量出来的4.88V?这块表精度多少?
另外,J4处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表不准

那还用说,不是表不准就是管子有问题,J4接输入电源最好大于6V

网友C:
貌似7805的输出电压为5V±10%

又一个不看datasheet的.

楼主:
`对比

J4处的输入电压是十几伏,这个电路就是单片机上的电源部分的电路,

同样的电路在PCB板上用同一个万用表测的是5.02V  不过在PCB板上这个电路要给其它电路供电。

在万用板上测这个电压时,这个电路是独立的,其它电路还没焊,这个电路不给其它电路供电。

我也觉得可能是7805有问题  但只有这一个7805

网友D:
7805的输入电源的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