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楼主(2007-05-20):
各位大侠:
         我要采集 光电编码器的信号(25串行输出),每位的采集时间不能超过10微秒,采上来的格雷码要转换成二进制,我用51的单片机,不知怎么实现,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个思路给我,谢谢!!!

楼主:
回复:

忘了说一下,编码器的数据是在时钟脉冲的下降沿缩存, 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输出,一位数据的输出周期不能超过10微秒。

网友A:
有点悬

没大看明白,是整个周期,还是单个个(包括通讯)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出是由你的单片机控制的

由你的单片机输出时钟。
所以需要单片机一条口线输出时钟,另一条口线输入数据。这只能用软件模拟,不能用串口的同步方式。10us/位没有问题,51可以做到。
至于转换成格雷码,那是数据全部接收下来再办的事。

楼主:
回复:

楼上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我数据是从P2^0口读入,时钟输出是P2^2;就是数据的读取时间太长,
我的一段程序是这样:
      RO=P2^0;CLOCK=P2^2;输入允许已经设置,没在这里写出,程序已通过编译,只是汇编太长,请教各位如何实现
       for(i=0;i<25;i++)//读入数据//
       {
            CLOCK=0;
       CLOCK=1;
       Gdata=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