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写入单片机?

楼主(2007-05-20):
蔡鸟问题:以前学习总是很片面,要不就学软件,要不就学硬件,怎么把软件和硬件结合,感觉一头雾水。比如,怎么把编好的程序写入单片机?需要什么工具,通过什么器件怎么样写入?用串口?JTAG?ISP?程序写到了哪里?写入地址是不是在程序开发阶段就已经确定好了?

网友A:
???

“用串口?JTAG?ISP?程序写到了哪里?写入地址是不是在程序开发阶段就已经确定好了?"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输入程序方法。一般的单片机需要把程序通过编译器(如keilC51)编译为*.HEX文件,然后把这个后缀为HEX的文件烧录到单片机,烧录HEX文件需要工具,不同公司生产的单片机,其烧录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例如philips公司的P89LPC×××系列单片机使用的是miniICP工具,单片机厂商会指定并提供需要的工具的,当然要money)。
有些单片机也不需要HEX文件,编译工具也是专门的,你购买单片机的时候,代理商会告诉你要使用的一些工具,这些单片机一般为高端产品,功能强大,普通编译工具使用不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上论坛泡泡澡,就什么也明白的,呵呵!

楼主:
多谢2楼!

我刚开始具体接触硬件,有一套4510B的试验箱,没有仿真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现在只是想实现一些简单功能,就当单片机用,程序也有现成的,只是刚开始什么都不明白,感觉硬件到软件之间的连接,对我来说就像黑盒子,什么也看不到,该咋办呢

网友B:
简单的开始吧

弄个芯片板子和烧写器,自己烧个看看就明白了
也有jtag的,那个又是另一种了,低端的单片机还不带这个
ISP的开发板也有
任选一种,实践一下心里就豁然开朗

网友C:
先多看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