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软启动如何实现

楼主(2007-05-20):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实现电机软启动,
1.检测出过零点后使用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方法;
2.根据过零点控制可控硅导通的周期(交流电20ms)个数,如检测到过零点后导通1个周期,再过20个过零点后导通1个周期,再过19个过零点后导通1个周期,再过18个....17....直到连续导通.

应用那种方法,另外控制导通角实现软启动是否对可控硅耐压要求高些?
用软启动了,如果检测交流电电流是否就不用避峰值了?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PWM启动

网友B:
电机软启动最好用滑差

提到的两种方法都不太好,绕线的还可以,鼠笼就有问题.

网友C:
哈哈,软启动真的这么简单吗?

软启动多半会选用16位或更高位的单片机来做,也可只能用运算放大器来做。单片机做软启动多数都采用突跳技术,因为,1.5KW电动机做软启动和500KW电动机做软启动意义大不一样。不难想象,用单片机做软启动时程序的复杂性。

网友D:
跳周法? 估计电机会抖的很好看的,甚至会跳起来哦

网友E:
这样做,灯都会闪动,更不要说电机了。

楼主:
5楼6楼说的对,可能回出现跳动.

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思路?确实不能让电机跳动.
我现在就控制可控硅的通断,如果实现软启动用什么思路?

网友A:
最省事的就是使用变频器,可以很均匀地启动

楼主:
我用在手持电动扭矩螺丝刀上.

所以不可能做的很大,体积也就8cm X 5cm X 3cm ,现在是一个调节扭矩的控制器.

网友F:
第1种方法

你可以以二百多瓦启动,按完整周期递增导通角,你增加得越细,启动越均匀,但启动时间越长,自己感觉调整啦。

第二种方法控制电机不行,电机会跳得很好看:)

网友F:
可控硅用BTA16-600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