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21):
各位大虾们,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在用LM2917的时候,发现电源加上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
再量各脚之间电阻值,发现每个脚之间都是无限大!!!

我怀疑这芯片是不是里面空的,不过这芯片是我们采购部去拿来的样片,应该不会有这种事的呀,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那位大哥用过这个芯片啊?

网友A:
没用过。不过通常都不会加电后去测电阻。而是测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