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2C器件进行读、写时,从址址相同吗?

楼主(2007-05-24):
 资料上说,对I2C器件写操作时从地址末位为0,读操作时从地址末位为1。例如CAT24WC01器件,其写地址为0A0H,读地址为0A1H,对吗?但参考有关实例发现,对CAT24WC01写数据,或者从CAT24WC01中读出数据时,却用的都是器件地址0A0H 。器件地址和从地址是不同概念吗?

  初学,请多多指教!

网友A:
re

器件地址---相当于片选
从地址---内部rom

楼主:
回楼上:

 器件从地址最后一位是硬件根据数据传输方向自动改变的吗?

网友B: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用,帮帮忙

网友C:
仔细看datasheet

I2C的从地址,一般高四位(不是绝对)是固定死的,你不能改变
低三位(也不是绝对)通常根据芯片外围引脚确定,
最后一位做读写标志(其实是数据方向标志)

从地址的最后一位是I2C总线上主器件发出的,从器件只有听从,不存在什么自动改变的问题。

网友B:
回楼上

最后一位做读写标志(其实是数据方向标志),应该是可编程的,即对从器件进行读写操作时,主器件发出的从地址应该是不同的,为什么有些实例程序中的读写从地址都相同?

网友D:
SLAVE ADDRESS的最后一位就是用来标志读写的

是呵,多看几遍数据手册很容易明白的。如果不包括这一位,倒也可以说从设备地址读写地址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