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7-05-24):
(无正文)

网友A:
回小学,读一下常识,或1W个为什么

网友B:
是的,但你的配备一台手摇发电机给家里负载

网友C:
有功功率P=U*I*COSФ

COSФ = 0   的确不要交电费了,

 这说明电度表后的负载是 纯电感 或是 纯电容,

只用无功,没用有功,不用交电费.

楼主:
减少有功功率

感性电路其实就是负载电流滞后电压,如果在负载前面串联一个直流电阻较低的大电感,使电流滞后于电压一个角度,那有功功率不就少了

网友D:
家用电表没有cos

家用电表没有cos

网友E:
5楼,如果是这样,别人早就串电感了,还能等到你?

网友F:
从公式上看没错,问题是你如何做到cos为零

我很惊讶,怎么现在还有人做永动机的梦。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lz无知,居然还自鸣得意,唉

网友A:
只要有能量发出,就产生有功功率

网友G:
各位太理论化了,不懂楼主的意思

  各位都是高手,说的都没错.尤其是楼上.

  "只要有能量发出,就产生有功功率",没错.

   但家用电表不一定就能记录出来.
;;;;;;;;;;;;;;;;;;;;;;;;

  家用电表记功也是有一定物理基础的,不是说用多少功它一定"记得了的"

  在破坏了它记功条件之一,家用电表就失效了,也不违背能量定律.
也不违背""只要有能量发出,就产生有功功率";

  当然,偷电是不值得赞同的,讨论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A:
回LS的

有有功功率就不一定会测量出来,那是计量仪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有功功率。什么叫"记得了的"?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计量仪表也是有精度的,超过精度的也就不准确了,呵呵,让你云里雾罩地折腾了一番。

网友G:
让电表不记数

  1.让电表不记数,小学生知道的:取下电表;原理,破坏电表记数的每个因素.太明显,别人易发现.

  2.让电表不记数,中学生知道的:调节电表的一螺钉;使表变慢.原理:破坏电表记数的公式的系数.所以要打封条.
  3.楼主说的,使电流与电压的关系改变.

   请问各位,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接到电源上理论上电表会不会记功?

   取下时理论上电表会不会记功?

   取下后电容有电否??
   如有
   电容短接 短路,爆炸,能量来自哪里?

   是否达到楼主的要求?

   请大家解惑

   我觉得这与永动机没有任何联系。

   如能实现,那时电表的缺陷.

   没人这样做,就不能说不能实现,那样是违法的.

   早在数年前,有人说,要是你能发明电,早就有人发明了,还等你...

网友G:
楼主正是怀疑电表是否存在缺陷,不是说功没了呀

楼主正是怀疑电表是否存在缺陷

楼主正是怀疑电表是否存在缺陷

网友G:
不是讨论精度误差问题,是讲原理性的问题.

网友F:
谈的元强词夺理振振有词,自以为弹得圆

lz不想偷电,更不想破坏电表,他只想将他家用电设备的cos变为0,请问你有何高招?

网友H:
12楼,串了二极管的电容还是容性负载吗?

电容储存的能量不能返回电网,达不到前面说的那个零.
至于串个很大的电感,也不用太大,在电视机前面串个220V变压器的主绕组试试.

网友I:
楼主要是有本事把你家用电器的功率因数变成零

全世界的能源危机就解决了,环境污染也至少解决一半。

网友G:
楼主是  质疑  能否偷电

楼主是  质疑  能否偷电.

中国电表网一电表新闻,电表技术,电表论文,电表专利,专业电表资讯网站

  【本站首页】 【供求商机】 【行业资讯】 【产品世界】 【推荐企业】 【会员服务】

电度表原理及反窃电
发布时间: 2006-12-6 15:15:20

--------------------------------------------------------------------------------

1   窃电原理分析

  窃电的目的,就是想无偿地获得电能,其手段是使计量电度表少计量甚至不计量。所以我们研究窃电必须从电度表的工作原理说起。我们知道,电度表是利用电压和电流线圈在铝盘上产生的涡流与交变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使铝盘转动,同时引入制动力矩,使铝盘转速与负载功率成正比,通过轴向齿轮传动,由计度器积算出转盘转数而测定出电能。故电度表主要结构是由电压线圈、电流线圈、转盘、转轴、制动磁铁、齿轮、计度器等组成。由电度表的作用原理知,改变输入电度表的电流、电压、相位以及改变电度表的转速、齿轮变比等均可以达到窃电的目的。下面分改变电度表的电气参数(电流、电压、相位)和机械参数(转速、齿轮变比)两方面对常用窃电方法进行剖析。

  2   窃电方法剖析

  2.1   改变电度表的电气参数法

  2.1.1   短路电度表的电流线圈

  这种作案方法通常是在电度表内部或外部用导线将电流线圈短接,较隐蔽的做法是用准备好的两头带针的导线分别插入电流线圈的入出两端,使流入电度表的电流减小。这种方法可以使电度表转速变慢而达到窃电的目的。很多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电度表停转,实际上不能,因为电度表电流线圈电阻很小,外部用导线短路后,短路导线只能分去流入电流线圈的部分电流,电度表照样会转,只是少计了短路导线分去的部分负荷。故对这样的窃电方法仅靠观察电度表会不会转来判断用户有无窃电是不对的。

  2.1.2   在电压线圈上串联分压电阻或断开电压线圈。

  对于单相电度表,断开电度表的电压联接片是很容易的事,会造成电表不转,但很容易被发现。如果用一个电阻串到电压线圈上,负荷端直接连出,所串电阻用绝缘胶布或绝缘套管套住,可以做到很隐蔽,其原理是使通入电压线圈的电压减小,达到少计量的目的。

  2.1.3   调换输入电度表的零线与火线,使零线流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

  这种窃电方法是在用电时,和邻居互换零线或另取一地线形成一地一火制,使自家电度表零线悬空,由于电流线圈悬空没有电流流过,故电度表不会转动。当供电部门查电时,恢复自家电度表零线,电度表计量正常。这种方法很容易在室内控制窃电与不窃电,供电人员很难查到真相。窃电的关键是要使流入电度表的零线与火线调换。

  2.1.4   使用辅助变压器。

  窃电时用变压器二次输出大电流反向流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使电度表反转。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痕迹,窃电者只需在供电部门每月抄表前,使电度表反转,减少一定电度即可,当然这需要较专业的水平。

  2.1.5   负荷端接移相器,调整电流和电压的电角度,使电度表反转(对三相电度表有效)。

  2.2改变电度表的机械参数法

  2.2.1   在电度表上端钻一小孔,窃电时插入铁钉或其它物件,使电度表转盘卡死或增加反转动力矩,使电度表少计量。

  2.2.2   调整制动磁铁,使制动力矩增大,电表转速变慢,从而达到窃电目的。

  2.2.3   调整轴向齿轮与计度器齿轮之间的传递间隙

  间隙调紧则使传递阻力增大,转盘卡阻、转速变慢,调大则使轴向齿轮与计度器齿轮传动不良,转盘虽然转动正常,但计度器齿轮时转时不转,使计度器计出电量减少。这种窃电方法聪明之处是利用电度表的工作原理,以制造故障形式隐蔽窃电事实。

  2.2.4   更换计数器齿轮变速比,使电度表计出电量成倍减少。这种方法是窃电者的秘密武器。

  其具体做法,是用小容量电度表的计度器更换大容量电度表的计度器,这种被更换后的电度表计出的电量比实际用电量成倍减少。比如,用5(10)安1800转/KWH的电度表计度器更换10(20)安900转/KWH的计度器,由于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没有变,那么铝盘转速不变,但计度器被更换后原900转计实际用电一度,变成了转1800转才计一度。计出电量比实际用电量少一半。这种窃电方法的要点是要用同一厂家的电度表才能够互换计度器,否则机械尺寸无法对应。同时要牺牲一个电度表作代价。操作时电度表盘面不要更换,则供电人员无法识别。这种窃电方法是以上所有窃电方法的最高手段,即使把电度表拿到校验室校验,也无法识别。因为电流和电压线圈未变,电度表转盘转动正常,只是计度器齿轮转速变比被改变,电度表所计电度与实际用电量不成对应。对现在计电度表转数校验电度准确度的校验方法无法测出其错误,即使拆开电度表也很难看出破绽。目前,还没有**公开揭露这种窃电方法。这种窃电方法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校验仪无法校验其窃电性质,危害性最大。

  除了上述的各种窃电行为,还有一种就是内外勾结窃电,这类窃电早在建国初期就有发生,现在也屡见不鲜,而且这种窃电数额不小,对供电企业威胁较大,很值得业内人士高度重示。

  对改变输入电度表电流、电压大小或改变电度表电流电压线圈的窃电方法,供电人员只要加强外观检查、以及对怀疑用户的电度表进行校验,一般都能查出真相。对于采用机械法窃电的用户,由于没有明显的窃电痕迹,很难查出真相,即使被发现,也可以借电度表本身机械故障而摆脱罪名。以前很少有**披露这方面的窃电方法,故提醒供电人员对这样的窃电手段要特别防范。

  综合以上的种种窃电方法,除2.1.4和2.1.5所提两种方法不需要动到电度表外,其它方法都需要动到电度表,甚至要拆开电度表才能实现窃电,这就使窃电者研究如何拆开电度表的铅封问题。其实,只要稍动脑筋,拆开现有电度表的铅封并不难:用一字形小螺丝刀或针头扩松铅封封口较宽的一端,用力就可以拉出铅封线。回装时,用合适大小的针扩大铅封孔,使原抽出的线可以从原位穿回即可。装好后,用两边平滑的钳或其它工具稍用力压紧,使线不能抽出,只要用力合适,不会伤害到原铅封面的标记字,可以做到看不出有被拆过的痕迹。

  3.反窃电措施

  通过分析以上各种窃电方法,可看出窃电者手段十分高明,而且做法隐蔽。对如何杜绝窃电行为,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点反窃电措施:

  3.1集中安装电度表,并对电度表屏柜加封加锁,使用户自己不能随便接触、调整电度表。

  针对大多数窃电方法需要动到电度表的特点,供电部门用这种方法能有效杜绝多种窃电手法。很多地方已经采取了这一做法,但对农村、住房分散等地方较难实现,但也要把电度表安装到比较明显处,不要装设在用电住户的房内或围墙内,为窃电提供方便,同时,供电人员要加强巡视,对怀疑窃电的用户更换其电度表校验检查。

  3.2   改进电度表铅封设计。

  针对现用铅封容易撬开和复原的特点,建议供电部门研究使用封口压下后不能复原的封法。

  3.3   使用有止逆功能的电度表。

  为防止使电度表反转的方法窃电,应装设带止逆功能的电度表。现在用的单相电度表都没有止逆功能,定货时要求制造厂家加装止逆装置。对三相三线或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同样应购买带止逆功能的电度表,防止利用反相电流窃电。

  3.4   使用具有防窃电功能的电度表。
**来源:
本文作者:
新天科技水表/电表
key123123

网友A:
不接电表,就不跑字了

网友J:
"不交电费"也就意味着你将不能用到一点电.

只要你用了电,电表就会记下来。

网友C:
电度表只记有功

无论是老式的机械表,还是新式的电子表都是只记有功,不记无功.

有功;无功;视在 的关系见图

有功 = 视在 * CosФ   (记费)

无功 = 视在 * SinФ   (不记费)

视在 = U * I        (决定输变电设备的容量)

网友A:
真有有心的

网友C:
电度表只记有功

不论是老式机械表,还是新式电子表,都是只记有功不记无功.

有功, 无功, 视在功率的关系如图.

有功 = 视在 * CosФ  ( 记费)

无功 = 视在 * SinФ  ( 不记费)

视在 = U * I    (决定送变电设备的容量)

楼主: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想偷电,只是偶尔想到的一个技术问题!
再补充的说一些:
电表只是计量负载的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是指负载电流与电压同相所消耗的功率,如果电流电压不同相的情况下,电度表是不能100%计量的,计量的百分比取决于功率因数的大小。
大家觉得对不?

楼主:
请大家不要误会!

本人不是偷电的意思,是偶尔想到的一个技术问题!
再补充一点:
   本人觉得家用电度表只是计量有功功率,即负载电流与电压同相时所消耗的功率,当电流与电压不同相时电度表是不能100%计量的,计量的百分比是取决于功率因数的大小。各位觉得呢?

网友J:
不能说电压和电流相同那部分

简单的说吧,电表记录的是两部分的差值: 流出去的和返回去的差。

电流从电表流出来(这里所指的流抽象的流,而不是平常所说的电流),
它就增加读数. 电流从负载流回电表,它就减少读数.所以如果你要使它记费为0的话,
就必须将你所用过的电全部再返回.

网友F:
00所言极是

lz就是设想这样,进多少出多少,没有消耗,永动机的原理。

网友D:
各位,电度表没有cos项,是因为定义cos=1,建议翻书

各位,电度表没有cos项,是因为定义cos=1,建议翻书

楼主:
有意见

电路的COS是由负载的性质决定的,楼上说没有COS项那就是视在功率啦!